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9-25):
28335有个GPAPUD,GPIOA上拉禁用寄存器,具体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上拉禁用寄存器,要从硬件上来分析,就是GPIO的引脚电路处有上拉电阻

网友A:
利用这个寄存器控制MOD管的导通与否,导通则使用这个上拉电阻,不到同则禁止使用这个上拉电阻。

楼主:
哦,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