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读不到

楼主(2017-09-25):
想向上位机发送4个字节的数据,用的slavefifo模式,当填完四个字节的数据后,我将PKTEND拉低了一个时钟周期,这时候数据应该会打包上传的啊,可是上位机就一直读不到

网友A:
啥意思啊

楼主:
就是68013里的PKTEND引脚怎么才能用起来

网友B:
死等在那里了?

网友C:
是啊,只有填充到512字节的数据后,上位机才读得到

网友D:
我现在也是下位机写数据,想通过上位机读出来,但是上位机没反应,总是挂起,你的问题解决了,求指教,能把你下位机对CY7C68013A的读写控制程序给我发一下做个参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