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变压器和电感的知识

楼主(2017-09-26):
能够产生自感、互感作用的器件均称为电感器件.电感器件是无线电设备中重要元件之一,它与电阻、电容、晶体二极管、晶体三极管等电子器件进行适当的配合,可构成各种功能的电子线路.

由于电感器一般由线圈构成,所以又称为电感线圈.为了增加Q值、缩小体积,线圈中常用软磁性材料做成磁芯.电感器有固定电感器、可变电感器、微调电感受器、色码电感器、平面电感器、集成电感器等.

在无线电整机中电感器主要是指各种线圈,对于与电感线圈相关的变压器、延迟线、滤波器等,在本节中将作必要说明.

1.电感线圈电感线圈是用绝缘导线(漆包线、纱包线、***导线等)一圈紧靠一图地绕制而成.在交流电路中,线圈有阻碍交流电流通过的作用,而对稳定的直流电压却不起作用(线罪状本身直流电阻例外).所以线圈可以在交流电路中作阻流、变压、交连、负载等.当线圈和电容配合是时可作调谐、滤波、选频、分频、退耦等.

电感线圈在电路中常用英文字母“L”表示,电感量的单位是“亨利”,简称亨,常用英文字母“H”表示;比亨小的单位为毫亨,用英文字母mH表示;更小单位为微亨,用英文字母H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为:1H=103mH=106uH.(1)自感与互感.当交流电流通过电感线圈时,将在线圈的周围产生交变磁场,这个磁场能穿过线圈,并且在线圈中产生感应电动势.自感电动势的大小与磁通量的线圈的特性有磁,这种特性用自感系数来表示.电感受.电感受量是表示电感数值大小的量,一般称之为电感.

电感线圈的自感工作原理:线圈(电感)中的自感电动势的方向将要阻碍原磁场的变化,这是因为原有的磁场是线圈中的电流产生的,自感受电动热阻碍通过线圈的电流发生变化,这种阻碍作用就是电感的感抗,其单位欧姆().感抗的大小与线圈的电流感量的大小和通过电感线圈的交流频率有关,电感量越大,他所形成的感抗也就越大.同一电感量下,交流电流的频率越高,感抗也就越大.它们的关系可下列公式说明:XL=2fL式中XL——感抗;f——电流的频率;L ——电感量.

电感线圈的互感工作原理:在通过交流的电感线圈的交变磁场中,放置另一个电感线圈,交变磁场中的磁力线将穿过这个线圈,并且在该线圈中产生感应电动势,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互感.一般将原电线称为初级圈的互感量有关,初、次级线圈之间的相互作用称为耦合(系数).耦合系数与两线圈的位置、方式、有无磁芯等因素有关.两线圈的是感量与两线圈之间的耦合系数有关,电感线圈的互感原理也就是常见的变压器原理.

(2)电感线圈的作用.电感的作用如下两点:

1)阻流作用:线圈中的自感电动势总是与线圈中的电流变化相对抗.主要可分为高频阻流线圈及低频阻流线圈.

2)调谐与选频作用:电感线圈与电容器并联可组成LC调谐电路.即电路的固有振荡频率f0与非交流信号的频率f相等,则回路的感抗与容抗也相等,于是电磁能量就在电感、电容之间来回振荡,这就是LC回路的谐振现象.谐振时由于电路的感抗与容抗等值又反向,因此回路总电流的感抗最小,电流量最大(指 f=f0的交流信号),所以LC谐振电路具有选择频率的作用,能将某一频率f的交流信号选择出来.

(3)电感线圈的检测.电感线圈的检测一般要借助于专用的电子仪器,在不具备专用仪器时,可用万用表对电感受线圈进行检测(只能在致上判断其好坏).

电感线圈的直流电阻值一般很小,大约为零点几欧到几欧左右,低频线圈的直流电阻最多也只有几百欧至几千欧.当被测线圈电阻为无穷大时,说明线圈内部或引出端已开路.测量过程中还应注意线圈与外电路断开,以避免外电路对线圈的并联形成错误判断.更换新电感线圈时,应注意更换的电感数值相接近.至于局部短路,往往是不能检测出来的,在检修的过程中,只能用代换法.

在使用线圈时应注意不要随意改变线圈的形状、大小、方向及线圈间的距离,否则会影响线圈原有的电感量,特别是更换高频线圈时更应注意.

2.变压器变压器是电子线路中广泛应用的一种无源器件,利用线圈之间的互感作用,可以对交流(或信号)进行电压变换、电流变换、阻抗变换,可以传递信号,阻隔直流等.变压器一般由线圈、铁(磁)芯和骨架等几部分组成,在电子线路中常用英文字母“T”或“B”表示.

变压器在电路中的主要作用是进行输入与输出之间的电压和阻抗的变换,其基本工作原理是:当给变压器初级线圈加上一个交变压U1时,在线圈中则产生交变电流 I1.由于交变电流I1的作用,在初级线圈中则产生变磁场.于是,在磁芯中产生交变的磁感受应强度和交变的磙.由于磁芯的作用,磁通必须经过变压器的次级线圈,结果在次级线圈中产生互感电动势U2.若初级线圈的匝数为N1,次级线圈的匝数为N2,则有U1/U2=N1/N2=n.当N1大于N2时,n大于 1,则U1大于U2,输出电压小于输入电压.当N1大于N2时,n小于1时,则U1小于U2,输出电压大于输入电压.

变压器的种类繁多,根据其用途可分为低频变压器、中频变压器、高频变压器等多种.按其磁芯又可分为铁芯变压器、磁芯(铁氧体)变压器与空心变压器等几种.

变压器的主要技术参数有:额定功率:指的是在额定的频率的电压下,变压器能长期工作而不超过额定的温升的输出功率.额定功率中会有部分无功功率(因变压器自身损耗电量为铜损),所以其单位用伏安(VA)表示,而不用瓦(W)表示.

匝数比:变压器初级绕组的匝数(N1)与次级绕组的匝数(N2)之比称为匝数比(n),即n=N1/N2.在一般情况下,它就是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比,所以匝数比又可称为变压比.

工作效率:是指变压器次级输出的电功率与功放输入电功率比值的百分数,即:工作效率=输出功率/输入功率*100%工作效率一般是指开磁稳压电源等大功率的工作部分,而中频、高频变压器一般是不考虑工作效率的. 扫ic推荐能够产生自感、互感作用的器件均称为电感器件.电感器件是无线电设备中重要元件之一,它与电阻、电容、晶体二极管、晶体三极管等电子器件进行适当的配合,可构成各种功能的电子线路.

由于电感器一般由线圈构成,所以又称为电感线圈.为了增加Q值、缩小体积,线圈中常用软磁性材料做成磁芯.电感器有固定电感器、可变电感器、微调电感受器、色码电感器、平面电感器、集成电感器等.

在无线电整机中电感器主要是指各种线圈,对于与电感线圈相关的变压器、延迟线、滤波器等,在本节中将作必要说明.

1.电感线圈电感线圈是用绝缘导线(漆包线、纱包线、***导线等)一圈紧靠一图地绕制而成.在交流电路中,线圈有阻碍交流电流通过的作用,而对稳定的直流电压却不起作用(线罪状本身直流电阻例外).所以线圈可以在交流电路中作阻流、变压、交连、负载等.当线圈和电容配合是时可作调谐、滤波、选频、分频、退耦等.

电感线圈在电路中常用英文字母“L”表示,电感量的单位是“亨利”,简称亨,常用英文字母“H”表示;比亨小的单位为毫亨,用英文字母mH表示;更小单位为微亨,用英文字母H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为:1H=103mH=106uH.(1)自感与互感.当交流电流通过电感线圈时,将在线圈的周围产生交变磁场,这个磁场能穿过线圈,并且在线圈中产生感应电动势.自感电动势的大小与磁通量的线圈的特性有磁,这种特性用自感系数来表示.电感受.电感受量是表示电感数值大小的量,一般称之为电感.

电感线圈的自感工作原理:线圈(电感)中的自感电动势的方向将要阻碍原磁场的变化,这是因为原有的磁场是线圈中的电流产生的,自感受电动热阻碍通过线圈的电流发生变化,这种阻碍作用就是电感的感抗,其单位欧姆().感抗的大小与线圈的电流感量的大小和通过电感线圈的交流频率有关,电感量越大,他所形成的感抗也就越大.同一电感量下,交流电流的频率越高,感抗也就越大.它们的关系可下列公式说明:XL=2fL式中XL——感抗;f——电流的频率;L ——电感量.

电感线圈的互感工作原理:在通过交流的电感线圈的交变磁场中,放置另一个电感线圈,交变磁场中的磁力线将穿过这个线圈,并且在该线圈中产生感应电动势,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互感.一般将原电线称为初级圈的互感量有关,初、次级线圈之间的相互作用称为耦合(系数).耦合系数与两线圈的位置、方式、有无磁芯等因素有关.两线圈的是感量与两线圈之间的耦合系数有关,电感线圈的互感原理也就是常见的变压器原理.

(2)电感线圈的作用.电感的作用如下两点:

1)阻流作用:线圈中的自感电动势总是与线圈中的电流变化相对抗.主要可分为高频阻流线圈及低频阻流线圈.

2)调谐与选频作用:电感线圈与电容器并联可组成LC调谐电路.即电路的固有振荡频率f0与非交流信号的频率f相等,则回路的感抗与容抗也相等,于是电磁能量就在电感、电容之间来回振荡,这就是LC回路的谐振现象.谐振时由于电路的感抗与容抗等值又反向,因此回路总电流的感抗最小,电流量最大(指 f=f0的交流信号),所以LC谐振电路具有选择频率的作用,能将某一频率f的交流信号选择出来.

(3)电感线圈的检测.电感线圈的检测一般要借助于专用的电子仪器,在不具备专用仪器时,可用万用表对电感受线圈进行检测(只能在致上判断其好坏).

电感线圈的直流电阻值一般很小,大约为零点几欧到几欧左右,低频线圈的直流电阻最多也只有几百欧至几千欧.当被测线圈电阻为无穷大时,说明线圈内部或引出端已开路.测量过程中还应注意线圈与外电路断开,以避免外电路对线圈的并联形成错误判断.更换新电感线圈时,应注意更换的电感数值相接近.至于局部短路,往往是不能检测出来的,在检修的过程中,只能用代换法.

在使用线圈时应注意不要随意改变线圈的形状、大小、方向及线圈间的距离,否则会影响线圈原有的电感量,特别是更换高频线圈时更应注意.

2.变压器变压器是电子线路中广泛应用的一种无源器件,利用线圈之间的互感作用,可以对交流(或信号)进行电压变换、电流变换、阻抗变换,可以传递信号,阻隔直流等.变压器一般由线圈、铁(磁)芯和骨架等几部分组成,在电子线路中常用英文字母“T”或“B”表示.

变压器在电路中的主要作用是进行输入与输出之间的电压和阻抗的变换,其基本工作原理是:当给变压器初级线圈加上一个交变压U1时,在线圈中则产生交变电流 I1.由于交变电流I1的作用,在初级线圈中则产生变磁场.于是,在磁芯中产生交变的磁感受应强度和交变的磙.由于磁芯的作用,磁通必须经过变压器的次级线圈,结果在次级线圈中产生互感电动势U2.若初级线圈的匝数为N1,次级线圈的匝数为N2,则有U1/U2=N1/N2=n.当N1大于N2时,n大于 1,则U1大于U2,输出电压小于输入电压.当N1大于N2时,n小于1时,则U1小于U2,输出电压大于输入电压.

变压器的种类繁多,根据其用途可分为低频变压器、中频变压器、高频变压器等多种.按其磁芯又可分为铁芯变压器、磁芯(铁氧体)变压器与空心变压器等几种.

变压器的主要技术参数有:额定功率:指的是在额定的频率的电压下,变压器能长期工作而不超过额定的温升的输出功率.额定功率中会有部分无功功率(因变压器自身损耗电量为铜损),所以其单位用伏安(VA)表示,而不用瓦(W)表示.

匝数比:变压器初级绕组的匝数(N1)与次级绕组的匝数(N2)之比称为匝数比(n),即n=N1/N2.在一般情况下,它就是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比,所以匝数比又可称为变压比.

工作效率:是指变压器次级输出的电功率与功放输入电功率比值的百分数,即:工作效率=输出功率/输入功率*100%工作效率一般是指开磁稳压电源等大功率的工作部分,而中频、高频变压器一般是不考虑工作效率的. 扫ic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