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是我根据实物来绘的原理图,看看有没有高手来讲讲原理!

楼主(2017-09-26):
附件是我根据实物来绘的原理图,看看有没有高手来讲讲原理!

楼主:
输入输出指标!

给力

楼主:
单片机板

楼主:
开关电源板

楼主:
这是网上别人实测的一些图片!

网友A:
挺好的,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谢谢分享;

多谢版主!

楼主:
淘宝上卖900左右,挺好用的,体积小,功率大,电压、电流可设定,方便实用!

公司买了几十台,有几台返厂修了好几次,估计厂家也不愿修了,已做报废!就 拆开来研究研究。。。。。

楼主:
主控芯片用的是STM8S105

楼主:
AD用的是CS1180,20BIT,基准电压 MC1403 2.5V,电压电流采用CD4051模拟开关切换。

网友C:
测绘电路是个辛苦活啊!不容易
63v开关电源部分用的是IR21531驱动半桥电路,楼主画的图改个方式,再查查有问题没。

定压原理是单片机电压输入一个电压一个电流,经CS1180ad转换后与设定值比较,再控制IR21531的振荡端,即R+和R-导通和不导通,来控制IR21531输出驱动信号,相当于开关电源的反馈回路。
不知道是不是电路图问题,反馈我没怎么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绘电路是个辛苦活啊!不容易
63v开关电源部分用的是IR21531驱动半桥电路,楼主画的图改个方式,再查查有 ...

嗯,再整理下电路图!

谢谢!

网友D:
这个要赞一个

网友E:
哈哈 一开始我以为是电子负载

网友F:
厉害 看线路板就能把原理图绘出来

网友G:
这个确实厉害,顶一下

楼主:
其实整个电路,应该不是很复杂,主要是开通原理。

楼主:
这是整个电路各部分供电电路,屏幕不亮等问题,基本都是开关IC THX208烧掉了,公司有好几台都是这个坏了,看样子这个点的故障率还是很很高的,不知道是不是设计问题

楼主:
DC电源输出,应该是这一块控制的。

IR21531自振荡半桥驱动器,控制两个MOS管,改变开关变压器振荡频率,从而改变输出电压,大家看看是不是?

楼主:
IR21531的RT CT端接在,LF353的小板上

网友H(2017-10-26):
引用 楼主:
这是网上别人实测的一些图片!

牛,好好学习

网友I(2018-02-18):
引用 楼主:
这是网上别人实测的一些图片!

谢谢分享

网友J(2018-04-04):
他这个电源刚出来的时候到处推广,我看体积比较小巧也买过一台。电路拆开看过,是前级开关电源后级线性稳压,数字控制。整体结构和工艺很一般,看一下就装起来没具体分析。后来用了几次,就坏了,估计设计的老兄没怎么做过产品。

楼主(2018-06-04):
引用 网友J:
他这个电源刚出来的时候到处推广,我看体积比较小巧也买过一台。电路拆开看过,是前级开关电源后级线性稳压 ...

有道理!

网友K(2019-02-11):
输出电压和电流怎么设定,没有看出来,
电压检测用了外置AD,可电流检测好像没有用一样,
还有没有坏的,想买个自己看看,

网友K:
引用 楼主:
AD用的是CS1180,20BIT,基准电压 MC1403 2.5V,电压电流采用CD4051模拟开关切换。

能讲一下电流电压怎么切换的吗,
端子输入部分是从哪里接进来的,

网友L(2019-05-22):
这个得花好多功夫啊

网友K(2019-09-07):
谁手上有这款旧的或者是坏的电源,我想买一台,自己拆了,再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