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串行进行绘图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7-09-26):
msp430g2553串行接12864只有两个引脚是用到的,一个是ECLK还有一个是R/W,这样可以进行绘图模式吗?有大神来吗?!最好有示例程序啊

网友A:
只用到了两个引脚?ECLK是时钟吧,R/W是读写控制。那数据口呢?

网友B:
R/W就是数据口,0或者1,一位一位传送

网友C:
使用串行通信,这要看12864所用的驱动IC是什么,查看IC资料才能知道是否支持串行读取数据

网友D:
要画图的话,肯定要从液晶里读取数据,我所知道的IC为ST7920的不能读取数据

网友E:
光用过串行显示,我也好奇能不能绘图

网友F:
我就是用的串行来绘图,不过不是三根线吗,CS,SCK,SID,不过速度太慢了

网友G:
还是用并行比较好。

网友H:
好奇读取液晶数据怎么编写

网友I:
这个网上不是有例程吗?

网友I:
https://wenku.baidu.com/view/00440976f5335a8102d2207e.html

网友J:
绘图就是在显示屏上打点。

网友K:
这个跟并口的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L:
绘图模式都是一样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只用到了两个引脚?ECLK是时钟吧,R/W是读写控制。那数据口呢?

这个串行数据而已。

网友M:
引用 网友B:
R/W就是数据口,0或者1,一位一位传送

网友J:
楼主使用过12864打点吗?

网友K:
串口和并口都哟驱动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只用到了两个引脚?ECLK是时钟吧,R/W是读写控制。那数据口呢?

并口才是需要数据口 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B:
R/W就是数据口,0或者1,一位一位传送

这个参考别人的串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