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函数问题

楼主(2017-09-26):
interrupt [UART0RX_VECTOR] void UART0RX (void)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能具体帮我解释下他们的区别吗?为什么用第一个的时候总是报错(msp430f149)
这是用interrupt [UART0RX_VECTOR] void UART0RX (void)的时候出现的错误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Error[Pe065]: expected a ";"

网友A:
我觉得楼主应该参考一下编译器手册,那个才是最权威的

网友B:
这种写法好像看过,但是是不是430的不记不清了

网友C:
没见过用第一种写法的,你确定是正确的?

网友D:
没见过第一种写法,楼主在哪看到过?

网友E:
还是根据例程去写程序吧。

网友F:
中断函数这种东西,例程里肯定有,以它为准就行了。

网友G:
这提示程序缺少个;的,,这个看下

网友H:
这个都是msp430定义的数据吗?

网友:
使用的是什么编译器

网友I:
第一个是什么函数,没有用过。

网友J: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void)

网友K:
没有使用过这种中断的定义。

网友H:
中断函数矢量问题吗?

网友:
可能定义不能被识别。

网友I: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正常不是通过这个定义的吗?

网友K:
正常都是使用第二种方式。

网友J:
vector=TIMERA1_VECTOR 只有这种定义方法。

网友L:
这个一般是某个.h文件中缺少个大括号造成的

网友G:
这个中断程序的也没看出那有啥问题的呀

网友M:
没有见过第一种中断的写法。

网友N:
interrupt [UART0RX_VECTOR]这个是在哪里定义过

网友M:
直接使用第二种定义中断函数 。

网友N:
是不是中断函数有什么问题?

网友O:
这个还是检查下程序中是不是那个地方括号没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