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语句执行时间问题

楼主(2017-09-26):
ACtemp=AC_current/4096*3.3;
result1 = result1+ACtemp*ACtemp;(这是用来采样交流电流,来计算有效值)像这样的计算语句执行要多长时间。(ACtemp和result1均为float)
我把这语句放到timer1定时器中断里边就会影响到以timer0为触发源的ADC采样。
我把timer1的周期设为30000(为500US),timer0的周期为60*1000000(为1S),时钟脉冲为60MHZ。
有考虑到用IQ来做写,但是都不执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ACtemp=_iq29(AC_current/4096*3.3);
result1 = _IQ29(result1+ACtemp*ACtemp);

网友A:
不要用除法,除法耗资源太多

网友B:
AC—current是AD口寄存器的16位整数,ACtemp = (float)(AC_current >>12) * 3.3

网友C:
定点dsp做浮点除法狠耗cpu的,这个是常识问题,想办法转换成定点乘法最好

网友D:
浮点数右移?

网友E:
浮点数移位操作的意义是啥?

网友F:
可以用长的数据类型,把运算数据放大变成定点乘法,最终的计算结果再除以被放大倍数

网友G:
代码处理可能会多做一点工作,但是编译之后的步骤相对定点机器处理浮点除法的运算过程,会下降几个数量级

网友G:
C28 CPU只有乘法指令,且是整数乘法,使用浮点数(乘法或除法),都要调用内部过程,这样占用时间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