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隔离问题

楼主(2017-09-26):
用24V输出的电源适配器供电,板子上是5V,需要隔离吗?
要转换电压,24V转5V,我在考虑是用LM2596转5V还是用一个隔离DCDC转5V,因为隔离DCDC功率小,有点不太够,想直接用降压芯片转

网友A:
仅这点情况,还不能判断板子“必须隔离”与“不能隔离”,而对5V供电的板子,电压转换是必须的。

网友B:
板子耐流能力

网友C:
估计指的隔离应该是降压把24V转为5V,这一点是必须的

网友D:
如果没有特别原因,是无需隔离的

网友E:
电压转换是必须的。隔离则需要看你的具体情况,可能不必隔离。

网友F:
是否需要隔离跟你的应用要求有关

网友G:
隔离还是不隔离,这个要看你的使用情况了

网友H:
这直接采用降压设计的就可以的

网友I:
这个应用场合的不需要做隔离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