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锡泵的基本使用方法

楼主(2017-09-26):
吸锡泵是一种修理电器用的工具,收集拆卸焊盘电子元件时融化的焊锡。有手动,电动两种。维修拆卸零件需要使用吸锡器,尤其是大规模集成电路,更为难拆,拆不好容易破坏印制电路板,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简单的吸锡器是手动式的,且大部分是塑料制品,它的头部由于常常接触高温,因此通常都采用耐高温塑料制成。
吸锡泵的基本使用方法:

1、手动吸锡泵的正确使用方法:胶柄手动吸锡器的里面有一个弹簧,使用时,先把吸锅器末端的滑杆压入,直至听到“咔”声,则表明吸锡器已被固定。再用烙铁对接点加热,使接点上的焊锡熔化,同时将吸锡器靠近接点,按下吸锡器上面的按钮即可将焊锡吸上。若一次未吸干净,可重复上述步骤。

2、电动吸锡泵真空吸锡枪型的使用:电动真空吸锡枪的外观呈**式结构,主要由真空泵、加热器、吸锡头及容锡室组成,是集电动、电热吸锡于一体的新型除锡工具。
吸锡泵使用步骤:

1、先把吸锡器活塞向下压至卡住。

2、用电烙铁加热焊点至焊料熔化。

3、移开电烙铁的同时,迅速把吸锡器咀贴上焊点,并按动吸锡 器按钮。

4、一次吸不干净,可重复操作多次。

吸锡器拆卸集成块

吸锡器吸锡拆卸法

使用吸锡器拆卸集成块,这是一种常用的专业方法,使用工具为普通吸、焊两用电烙铁,功率在35W以上。拆卸集成块时,只要将加热后的两用电烙铁头放在要拆卸的集成块引脚上,待焊点锡融化后被 吸入细锡器内,全部引脚的焊锡吸完后集成块即可拿掉。
其他几种焊盘拆焊方法:

在调试、维修或焊接 错误等,都需要对元器件进行更换。在更换元器件时就需要拆焊。由于拆焊的方法不当,往往造成元器件的损坏、印制导线的断裂,甚至焊盘的脱落。尤其是更换集成电路块时, 就更加困难。

1、用吸锡泵进行拆焊

先将吸锡器里面的气压出并卡住,再将被拆的焊点加热,使焊料熔化,然后把吸锡器的吸嘴对准熔化的焊料,然后按一下吸锡器上的 小凸点,焊料就被吸进吸锡器内。

2、用吸锡电烙铁(电热吸锡泵)拆焊

吸锡电烙铁也是一种专用拆焊烙铁,它能在对焊点加热的同时,把锡吸入内腔,从而完成拆焊。 拆焊是一件细致的工作,不能马虎从事,否则将造成元器件的损坏和印制导线的断裂及焊盘的脱落等造 成不应有的损失。

3、用吸锡带(铜编织线)进行拆焊

将吸锡带前端吃上松香,放在将要拆焊的焊点上,再把电烙铁放在吸锡带上加热焊点,待焊锡熔化后,就被吸锡带 吸去,如焊点上的焊料一次没有被吸完,可重复操作,直到吸完。将吸锡带吸满焊料 的部分剪去。
吸锡泵使用技巧:

1、要确保吸锡器活塞密封良好。通电前,用手指堵住吸锡器头的小孔,按下按钮,如活塞不易弹出到位,说明密封是好的。

2、吸锡泵头的孔径有不同尺寸,要选择合适的规格使用。

3、吸锡泵头用旧后,要适时更换新的。

4、接触焊点以前,每次都蘸一点松香,改善焊锡的流动性。

5、头部接触焊点的时间稍长些,当焊锡融化后,以焊点针脚为中心,手向外按顺时针方向画一个圆圈之后,再按动吸锡器按钮

网友A:
感谢分享,请及时结贴。谢谢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网友B:
不错的资料,必须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