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下的常用操作

楼主(2017-09-26):
linux下的常用操作
linux:fedora 17
vim+taglist+cscope+ctags vim的模式:
1.Normal Mode
也就是最一般的普通模式,默认进入vim之后,处于这种模式。

2.Visual Mode
一般译作可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选定一些字符、行、多列。
在普通模式下,可以按v进入。

3.Insert Mode
插入模式,其实就是指处在编辑输入的状态。普通模式下,可以按i进入。

4.Select Mode
在gvim下常用的模式,可以叫作选择模式吧。用鼠标拖选区域的时候,就进入了选择模式。
和可视模式不同的是,在这个模式下,选择完了高亮区域后,敲任何按键就直接输入并替换选择的文本了。
和windows下的编辑器选定编辑的效果一致。普通模式下,可以按gh进入。

5.Command-Line/Ex Mode
就叫命令行模式和Ex模式吧。两者略有不同,普通模式下按冒号(:)进入Command-Line模式,可以输入各种命令,
使用vim的各种强大功能。普通模式下按Q进入Ex模式,其实就是多行的Command-Line模式。

vim 常用操作

(1)打开文件 :e 可以接受tab自动补齐操作
(2)关闭文件 :bd
(2)光标定位
文件结尾:                        在非输入模式下直接输入gg
文件开头: 在非输入模式下面直接输入shift+g
(3)文件切换
ctrl+6 下一个文件
:bn 下一个文件
:bp 上一个文件
(3.1)同时显示多个文件
:split
:vsplit
ctrl+w+方向键 (切换到前下上后)
ctrl+w+h/j/k/l
ctrl+ww 依次切换

(4)中文显示,
在~/.vimrc里面加入
set number
100   let &termencoding=&encoding
101   set fileencodings=utf-8,gbk
103   set mouse=v

就可以了,set mouse=v表示鼠标的visual模式可以复制。
(5)make 错误定位
使用的是quickfix插件
:cw 打开
:cn下一个错误
:cp上一个错误

(6)vim的配色方案
在~/.vimrc里面最后添加 colorscheme evening
就可以了,所有配色方案放在usr/shart/bin/vim75/colors下面。

(7)定位到指定行
按esc,输入:,然后在输入行号,按enter

(8)系统剪贴簿的使用
默认情况下vim是没有系统剪贴簿的,必须安装gvim,有网友说要安装vim-gnome,vim-gui-comm,但是没有源可以使用
后来看到有帖子介绍使用gvim -v启动就可以了。
所以改 ~/.bashrc,在里面加入 alias vim='gvim-v',
重启终端,搞定。

(9)工作区
mksession xxx_s
wviminfo xxx_w
这样就把工作区的内容保存
source xxx_s
rviminfo xxx_w 导入工作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