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慨一下,三极管共射放大电路都不会算了

楼主(2017-09-26):
引用一个连接
http://www.21ic.com/chongdian/hr/2017-09-19/738411.html

看到这个题,想了一上午,请教了好几个人,最终才想明白。
工作这么多年,最基础的知识都忘记了,发个帖子感慨一下。

你是否还记得这些知识?

网友A:
日本书上,以前某教授,都对三极管Vbe=0.7V这个知识点情有独钟,链接里那个面试官也是玩的津津有味!

网友B:
这个是晶闸管?。。。。。。。。。。。。。

网友C:
    首先Vbe和关系最大输出的CE饱和电压就算同一管,在不同频率、电流就不同;还有,基极厚度随电压而变(艾利效应)将影响放大倍数和工作频率等等都是不确定值,真正定量计算是做不到的。

网友D:
如果信号从NPN基极输入,带电容隔离直流电话,差不多VOUT=VIN*(R5+R3)/R3

网友D:
交流小信号

网友E:
这个电路的两个三极管,都是处在饱和导通状态,VOUT=VCC-VCE; R3.R5=输出负载电阻

楼主:
我转的那个连接是答案,这不是一个定量的题,三极管参数可以按一般假设,然后大概算出一个结果。
正确结果应该是6V多一点,软件仿真结果也是,

网友F:
链接只是算bias电压而已

网友G:
最基础的东西往往都被疏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