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69和F28335的差别

楼主(2017-09-26):
F28069和F28335的差别

1.给电机发电压矢量,使电机每隔0.2s转过15度,这种做法的时间间隔及使电机转过的角度合理吗,
在定位阶段,母线施加的电压是40V左右即可正常定位。

答:此法可行;定位阶段我给的开环Q轴给定过大,造成高压定位冲击大,现调整后可实现满压定位,如下图A、B相电流,波形稀疏部分为定位阶段

2.测试中发现,Z脉冲出现的位置即为转子的初始位置,是永磁电机都是这样的吗?

答:Z脉冲出现位置是电机0点。
3.从定位阶段到FOC控制需要做些处理吗?我目前没有,定位完成后定位标志位置1,代码里判断一下,为1则跳转到FOC控制代码,这样合理吗

答:可以直接切换,无须多余处理,如下图,满压,设定1500rpm,定位阶段到FOC未见大冲击

4.由于永磁机转子位置由光电编码器读取,当那么当捕获到Z脉冲后,需要将当前计数器的值清零吗?

答: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