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问这个电路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7-09-26):
我先说下我的部分理解,下面是由RC电路构成的选频率网络的放大电路,对指定频率的信号进行放大;上面是一个积分电路。难道通过积分电路进行稳幅?这个电路具体该如何理解?  手绘的,麻烦将就着看。

网友A:
R7和C3好像什么用处也没有。

楼主:
不明白如何消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明白如何消法?

如果信号源的内阻为R,只要输出有直流,积分电路输出反向加到同相放大电路,消除(大部分),直流。这个其实跟信号源内阻有关,内阻越大,消直流的效果越显著。对纯电压源无效。

网友C:
RC低通滤波把信号变成直流信号了,一个闭环控制不是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