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泰克示波器维修分享泰克DPO3014示波器拆机维修过程

楼主(2017-09-26):
  对于大多数工程师而言泰克示波器大家都很熟悉;正常使用的话示波器一般是不会出故障的,但是也不排除仪器发生故障;那么泰克DPO3014出现通道故障的话该怎么办呢?下面给大家分享泰克DPO3014示波器故障维修过程:
  一、型号:泰克DPO3014示波器

  二.故障描述:经检测泰克DPO3014示波器CH3不能测试和使用,且SPC不能通过。

  三.检测:
  (1)加载示波器探头,经过检查,CH3通道的信号故障。
  (2)测量其通道的阻抗阻,在1MΩ和50Ω状态下均达不到正常指标。
  四.维修:
  (1)拆出通道接入电路板,经过测量,发现CH3通道前端耦合与阻抗匹配电路损坏,且有一个输入光耦损坏。

  (2)更换相同型号的元件后,通道阻抗阻表现正常。
  (3)此后再做SPC,可以通过。
  五、结论:修复。

网友A:
感谢分享,请及时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