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用表出问题

楼主(2017-09-26):
如图万用表的HOLD按钮和下面的黄色按钮实际功能一样,RANGE按钮按了无反应。初步判断HOLD和黄色按钮都变成了RANGE按钮,万用表内部线路可能出问题了。

以下三张图是按压三次黄色按钮后的显示效果。

楼主:
依次按黄色按钮后,只能切换 Ω KΩ 和 MΩ,以前不是这样的。

网友A:
15B与17B电路差不多的,可参考一下.

网友B:
没过保修期的话还是找厂家修吧。
过了保修期就只能自己动手了,那就拆开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B与17B电路差不多的,可参考一下.

谢谢!电路可以大概看清,能否发一份原档给我呢?麻化疼 邮箱 30837470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电路可以大概看清,能否发一份原档给我呢?麻化疼 邮箱 308374705

网友C:
这个能看清元件参数。

网友D:
拆开看看

扫头像关注  微信公众号:  电子干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看清元件参数。

谢谢分享~~~

扫头像关注  微信公众号:  电子干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