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搞了一天,总是遇见奇奇怪怪的问题

楼主(2017-09-26):
怪事天天有,今天特别多

楼主:
- floating point support not loaded
玩了几年的keil了,虽然一直都是半吊子的水平,但是这样的情况还是第一次见,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貌似少啥文件似的

网友B:
试试这个方法:
a 、开始菜单-运行-输入regedit-点确定-进入注册表, 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ShellExecuteHooks 下,应该只有一个正常的键值"{AEB6717E-7E19-11d0-97EE-00C04FD91972}, 将其他的删除。
b 、开始菜单-运行-输入cmd 回车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
    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

网友C:
引用 楼主:
- floating point support not loaded
玩了几年的keil了,虽然一直都是半吊子的水平,但是这样的情况还是第 ...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公司管控,图片无法上传

楼主:
其他的都没问题,工程也是之前的拷贝过来的,错不了,编译的时候也是提示0Error,0Warn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方法:
a 、开始菜单-运行-输入regedit-点确定-进入注册表, 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 ...

不行的,这个只是keil5提示的,不是电脑所有的东西都提示这个消息,无法生成hex和bin文件,但是axf类的就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公司管控,图片无法上传

对话框的话,ctrl+C 能复制对话框的内容。
不过这种问题还是有个图清楚,不知道你是keil的log,还是uv4.exe的对话框,还是windows替keil的某个小exe处理的exception。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的,这个只是keil5提示的,不是电脑所有的东西都提示这个消息,无法生成hex和bin文件,但是axf类的就 ...

没看懂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话框的话,ctrl+C 能复制对话框的内容。
不过这种问题还是有个图清楚,不知道你是keil的log,还是uv4.e ...

runtime error R6002
- floating point support not loaded

网友C:
这种vc++的运行库错误,经常是vc的各个crt版本兼容性的问题。
你还是抓个图看看是哪个小exe出的错。如果没有分析的方向的话,重新安装系统、重新安装keil可能是个快速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vc++的运行库错误,经常是vc的各个crt版本兼容性的问题。
你还是抓个图看看是哪个小exe出的错。如果没 ...

这个是Keil5

网友C:
Keil5是用vc++做的。

楼主:
卸了装了卸了装了卸了装了,现在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