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 ARM9 项目外包需求

楼主(2017-09-26):
1、采用新唐 N32915U3DN 或 N32925U3DN,或满足以下要求的其它高性价比芯片;
2、CVBS 输出,NTSC 或 PAL 制式;
3、CVBS 输出为一个小动画,以图片的方式一帧一帧地叠加,每秒叠加图片的帧数同 NTSC 和 PAL 的输出帧率(30fps 和 25fps)。动画为单一的动画,无复杂多样的动画。图片我们提供;
4、同时接收串口数据,为温度一类的数据,将该数据叠加在CVBS输出上。

即:输入由串口数据驱动,输出为固定的CVBS动画,接收到的串口数据叠加到该动画上。

要求:熟悉该芯片,做过类似的产品;

网友A:
楼主终于憋不住,放大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终于憋不住,放大招了。

本来就想外包出去的,这个项目我自己没时间做,只是前期的方案选择需要把好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想外包出去的,这个项目我自己没时间做,只是前期的方案选择需要把好关 ...

主要是这个系列如果你不买一手货源都搞不到开发资料,我是没有搞到。网上也搜不到,想学学看,又舍不得先花钱,怕学不会,想看看资料也没有。好惨。

网友B:
没玩过这个芯片,楼主应该去外包版块发包,比较好。

网友C:
我能做这个项目,你的号码 1776604956, 这是个什么号?

网友D:
楼上高手。不过还是最好通过外包版块搞吧。那里都是专门接活的。

网友E:
新唐的除了ARM9内核的其他都会一些。。ARM9的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能做这个项目,你的号码 1776604956, 这是个什么号?

是个QQ号,论坛里只要输了QQ,企鹅,鹅厂之类的,就提示非法广告,发不出去,所以没写号码类型。这次能发出去吗???
请加我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个QQ号,论坛里只要输了QQ,企鹅,鹅厂之类的,就提示非法广告,发不出去,所以没写号码类型 ...

哈哈,是的,最近论坛被攻击太多了,各种****广告。。铺天盖地,赢提高监控等级,设置了太多的拦截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