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大家觉得这边**中关于取样电阻的选择条件对不对?

楼主:
这篇文章中说到对于电流互感器取样电阻的选择条件1中要满足R取样小于互感器的负载阻抗,可是我咨询了互感器的厂家,都是说这种负载阻抗跟选择的取样电阻没有必然的联系,取样电阻可根据外边需要的电压来选取,但也不能太大,对于电表,一般小于100Ω。请问论坛的网友们,你们觉得呢?

网友A(2017-09-26):
次级电流流过采样电阻得到的采样电压不能大过电流互感器的次级饱和压降。他这个互感器负载阻抗是这样换算过来的吧。

网友B:
这是对电流互感器工作条件不理解的人写出来的,用词不当。
“互感器负载阻抗”实际上是指互感器允许的最大负载阻抗,超过此值,互感器不能保证精度。

网友C:
你那个20欧式实现精度0.1的负载电阻。
如果电路需要更大的电阻也可以,但会损失精度。只要不超过最大允许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20欧式实现精度0.1的负载电阻。
如果电路需要更大的电阻也可以,但会损失精度。只要不超过最大允许负 ...

非常感谢,但是我看了好几款的互感器,手册上都未标注出最大负载,着又是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级电流流过采样电阻得到的采样电压不能大过电流互感器的次级饱和压降。他这个互感器负载阻抗是这样换算过 ...

这个负载应该就是如三楼所说的,是满足0.1级精度的负载。互感器饱和是过大电流饱和还是两端电压过大饱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但是我看了好几款的互感器,手册上都未标注出最大负载,着又是为啥? ...

不是很懂。
可能无所谓吧。反正你用他们给出的电阻才保证性能,其他值你们自己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对电流互感器工作条件不理解的人写出来的,用词不当。
“互感器负载阻抗”实际上是指互感器允许的最大 ...

应该是这样,满足0.1精度的负载阻抗。

网友C:
大电流的互感器一般会规定最大负载电阻,并且不允许开路。
小电流的开路也没什么问题,于是最大负载电阻也省略了。

网友D:
CT有一个最大次边电压的限值,知道最大电流(次边),除以最大电压,就是能够取的最大取样电阻,实际上取值还要打折。60%差不多。

网友D:
实际上,产生电动势的磁通量是由原,次边磁连产生的,也是测量电流误差的原因。输出电压越高,误差越大。磁路中的安倍环路定律,明白了,就知道取样电阻不能太大,或者说电压不能太高。糸统本底噪声或直流误差影响的信噪比又不能太低,要取得一个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