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弱弱的问一下,在配置时钟之前,那个系统是什么时钟

楼主(2017-09-26):
刚才看别人的贴,突然有个想法,就是代码的运行需要在时钟的步调下进行。那么在时钟配置完成之前,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呢?比如M051,内部有RC振荡器,外部有晶振,那么在配置完成之前是怎么工作的。
如果配置成了外部晶振了,突然外部坏了,那么还能正常工作吗,如果不能,是不是有什么方式在坏的时候切换回内部呢?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思考过。

楼主:
希望有高人给我解答啊,突然发现这个问题,搞不懂,估计要失眠多梦了。

网友A:
其实我也好奇,应该是用内置的吧。配置后就不懂了。

网友B:
这个问题好,不过我不知道。。

网友B:
不过可以想象一下,最基本的51单片机是没有内部振荡器的,只能用外部晶振,所以好像没有时钟配置这么一说,你没有的选择,就那么一个,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内部振荡器的,应该是优先选择的内部振荡器工作的。

网友C:
上面回复的很对,如果默认情况肯定是使用内部优先。

网友:
真是没考虑过这个事情。如果是默认内置的,如果配置成外置后,如果外置的坏了,还能切换回去吗

网友D:
我近期在学,每个例子第一步都要配置时钟,但程序涉及层层调用,让人忘记,但基本来说,
CPU起来后,就要配置时钟源,例如 M0 240
首先:两个时钟:
1、PLL的是通过外部低速时钟得来的
2,外部高速时钟源,12M
3,根据需要配置时钟源,配置时钟源选择寄存器

楼主:
配置部分应该是在启动前配置好的吗?是不是一些内容在烧录时候就设置好了

楼主:
主要是疑问,配置时钟部分的程序是在什么时钟下写入的,是烧录时候搞定的吗?

网友E:
根据运行中可以修改时钟选项,可以肯定是运行时候在时钟脉搏下运行的。

楼主:
多谢各位,经过大家讲解,大概懂了,时钟应该是

楼主:
应该是系统启动时候就有一个时钟系统启动了

网友F:
想法很独特,可以搞个测试,比如配置前设置io看看能否设置

网友A:
所有的运行都要在时钟下,就算你配置时钟,也是要有时钟脉搏。

网友G:
要明白一个问题,没有时钟什么都干不了

网友H:
只要想让系统运行,其实配置寄存器也是运行,都需要在时钟节奏下进行,所以无论如何都有个时钟是起作用的,就算修改时钟源,也是有时钟在运行 。

网友I:
如果是老51,没外部晶振没有振荡器,根部不允许,一个指令都别想。

网友I:
后来很多单片机就是内置了RC振荡器,或者DCO,这样,默认就是内部的,所以如果你对时钟没有特别要求,完全可以不配置时钟,按照默认的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J:
总之任何一句代码的执行都是需要右时钟节拍的。

网友K:
一般如果有内置时钟的,你会发现,你不配置,那系统也可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