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子管功放原理制作指南

楼主(2017-09-26):
电子三极管诞生已经数百年,其特有的温暖,甜美的音色令人为之着迷。开始我们对电子管功放的学习之旅。

楼主:
电子三极管6N1 6N2 如图1 它们引脚定义相同,内部结构大同小异,电子三极管内部包含2个三极管,电子三极管内部结构图如图2所示,包括了阴极 栅极 和屏极。

楼主:
图3是电子三极管6N1在电路中的符号,电极画的简单直观。

楼主:
在电子三极管周围加上电阻 电容 和信号输入 信号输出 以及电源的供给端子,绘制电子三极管放大电路的电路图。如图4 屏极与阴极之间被外部直流电源加上对地的正电压,栅极与阴极之间加上对地的负电压以后,就会产生电场,在电场的作用下电子从阴极飞向屏极,栅极和阴极会产生反电场拦截飞向屏极的电子,改变阴极和栅极的电压从而控制电子的数量,改变阴极和屏极之间电流的大小。

楼主:
胆机的音色温暖甜美,为了过把胆机瘾,用来听CD,制作了简单的胆机立体声放大器,左右声道各用一枚6N1电子管,电路见图1

楼主:
耳机使用的是普通32n阻抗的头戴式立体声耳机,输出变压器用红灯711电子管收音机输出变压器改制。电路简单,取材容易,易装免调,聆听效果不错。

楼主:
 我们知道,三极电子管在没有负反馈时与多极电子管相比,具有线性好、非线性失真小、阻尼系数大等优点。于是想到以前电子管收音机6P1损坏是可用6N1代换的。把双三极管6N1的两个三极管并联起来和6P1相比较,则其特性参数如附表。跨导S及屏流Ia加倍了,而阴极电阻Rk、负载电阻RL则都减半。这与功放管6P1的一般运用情况基本相同,而且6N1并联使用时的S较高,因此灵敏度较高,Ia较小,故省电,只是输出功率比6P1小些。接驳CD音源试听,左右声道各用一枚6N1管是完全可以满足耳机功率的,听感是音色甜美,有胆味,动态范围较大。而且用6N1作功放,并联在输出变压器初级的C3可以取消不用,取消后声音还略大一些。因为6P1束射管内阻很高,用这种管子作功放时,为了避免输出变压的漏电感引起音频高端失真,必须并联一只旁路电容器。但如用6N1作功放管,由于它的内阻很低,这个问题便不存在,可以不用旁路电容器C3。

楼主:
在制作过程中,还要将红灯711电子管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经过改制(任何配6P1的输出变压器均可改制),初级绕组仍用原绕组,主要是改绕次级绕组,以配32n的耳机。输出变压器初、次圈数比的公式为N2/Nl=  式中Nl、N2分别为初、次级圈数:RH为扬声器的标称阻抗,Ra为输出级电子管所要求的最佳负载阻抗(6P1管要求Ra在5kΩ~6kΩ范围内选择),n为变压器效率,可取0.8。红灯711电子管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原配次级阻抗为4Ω,变压器采用舌宽12mm的铁心,叠厚18mm。

楼主:
因此,拆下原输出变压器次级绕组,另用φ0.16mm漆包线绕238匝,注意头尾及绕向应与原来相同。并且输出变压器的次级一端要接地,可以防止耳机引线过长时对输入信号产生不应有的感应。使用时还需注意的是,立体声耳机插头要可靠接触,不要将作为输出负载的耳机断开!

网友A:
厉害,电子管太贵,买不起想玩也很无奈,支持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电子管太贵,买不起想玩也很无奈,支持楼主。

没关系,学习下原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新手学习中

好的,闲了会定期更新,不要着急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帖子不错,谢谢分享,学习中。

相互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子三极管6N1 6N2 如图1 它们引脚定义相同,内部结构大同小异,电子三极管内部包含2个三极管,电子三极管 ...

电子管厉害,支持下楼主,我也是比较怀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关系,学习下原理就好。

好的,本身就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网友E:
三极电子管在没有负反馈时与多极电子管相比,具有线性好、非线性失真小、阻尼系数大等优点。

网友F:
这方面的我还不是特清楚的

网友G:
深爱电子管功放,音色陶醉。

网友H:
这种功放管的现在都不常用的哈

网友I:
这种倒没怎用过的

网友J:
电子管功放失真度怎么样?

网友K:
以前见过别人使用电子管做的音箱不错。

网友L:
引用 楼主:
在电子三极管周围加上电阻 电容 和信号输入 信号输出 以及电源的供给端子,绘制电子三极管放大电路的电路图 ...

  这个效率怎么样

网友L:
引用 楼主:
胆机的音色温暖甜美,为了过把胆机瘾,用来听CD,制作了简单的胆机立体声放大器,左右声道各用一枚6N1电子 ...

胆机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胆机效果怎么样

音色美,回味无穷。

楼主:
电路调试好,不容易失真。

网友M:
引用 楼主:
电子三极管6N1 6N2 如图1 它们引脚定义相同,内部结构大同小异,电子三极管内部包含2个三极管,电子三极管 ...

楼主上的照片不是6N1 6N2,好像是6146和4P1S,对吗?

网友N:
引用 楼主:
电子三极管6N1 6N2 如图1 它们引脚定义相同,内部结构大同小异,电子三极管内部包含2个三极管,电子三极管 ...

这个是设计胆机吗?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们知道,三极电子管在没有负反馈时与多极电子管相比,具有线性好、非线性失真小、阻尼系数大等优点。于 ...

这个介绍的非常详细,参考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电子三极管6N1 6N2 如图1 它们引脚定义相同,内部结构大同小异,电子三极管内部包含2个三极管,电子三极管 ...

以前在比赛上见过别人设计过胆机,不知道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