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能用查表方式访问数据么?

楼主(2017-09-26):
C语言的表是不是就是数组?

网友A:
查表方式在汇编里面叫得多

网友B:
查表方式双IO口流水灯(C51)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_ms(uchar ms); // 延时毫秒@12M,ms最大值255

uint state[16] = {0xfffe, 0xfffd, 0xfffb, 0xfff7, //状态表
                  0xffef, 0xffdf, 0xffbf, 0xff7f,
                  0x7fff, 0xbfff, 0xdfff, 0xefff,
                  0xf7ff, 0xfbff, 0xfdff, 0xfeff};

void main()
{
    uchar i;   // 循环控制变量,兼有变址作用

     while(1)
    {
        for(i = 0; i < 16; i++)
        {
            P2 = state[i] / 256;   // 查表将高字节送入P2口
            P0 = state[i] % 256;   // 查表将低字节送入P0口
            delay_ms(100);         // 延时100ms
        }
    }
}
void delay_ms(uchar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 = 0; i < 124; i++);
}

网友C:
C中的数组就相当于汇编查表,不过注意声明数组的时候用code关键字声明(真对KEIL C51),不然会将表格copy到SRAM中的。

网友B:
那上面那段程序就没有code关键字,什么后果呢

网友D:
后果就是多浪费32字节RAM

网友E:
后果是表格copy到SRAM中执行。
运行结果都正确。

网友B:
用到给定值的数组,使用CODE放到ROM里面,51的内部RAM小,很容易会不够用的

网友F:
可以的。当计算量比较大的时候,用查表法执行速度更高

网友D:
以前还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楼主:
看来我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G:
节约还是比较不错的,
大手大脚惯了不好。

网友H:
应该叫查询方式

网友I:
这个采用循环设计的模式就可以的

网友J:
这个是可以的,就看怎么进行逻辑上的处理的

网友K:
只要逻辑上能实现的,就可以进行的哈

网友L:
查表不就是数据吗?

网友L:
正常都是多维的数据保存数据格式。

网友M:
以前都是保存到数据里面。

网友N:
是保存到Flash里面的数据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查表方式在汇编里面叫得多

汇编里面也是数组类型。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查表方式双IO口流水灯(C51)
#include

这个不是数据保存的数据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C:
C中的数组就相当于汇编查表,不过注意声明数组的时候用code关键字声明(真对KEIL C51),不然会将表格copy ...

网友M:
楼主的查表的是什么数据?

网友N:
如果不是那就是数组。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查表方式在汇编里面叫得多

跟C语言的数据一样。

网友Q:
引用 网友C:
C中的数组就相当于汇编查表,不过注意声明数组的时候用code关键字声明(真对KEIL C51),不然会将表格copy ...

正常就是读取数组里面的数据。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查表方式双IO口流水灯(C51)
#include

这个16位数据无法保存到IO数据里面。

网友R:
数据不是保存到数组里面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A:
查表方式在汇编里面叫得多

在C语言里面就是数组。

网友R:
C语言里面能够利用数组实现表查询。

网友S:
引用 网友B:
查表方式双IO口流水灯(C51)
#include

查表就是循环访问数组数据。

网友I:
查表法的设计还是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T:
楼主说的表是什么数据?

网友T:
如果只是保存数据,可以直接使用外部的Flash。

网友U:
这个借助数组的是可以实现的哈

网友V:
不管怎样,还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W:
查表的方式还是不是建立在数组与存储的基础上的?

网友X:
采用循环设计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