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传输到PC,设置执行40次

楼主(2017-09-26):
但是单片机却无限次的传输给PC,希望有谁能解释一下。程序如下:
for(k=0;k<N;k++)
{
while(!con_end);
EA = 0; // 关中断
AD0INT=0;
temp= ADC0;
temp &= 0x000fff;
// EA = 1; //开中断
temperature = temp*100L*3/1024;
temp_int = temperature/100;
temp_frac = temperature - (temp_int * 100);
// for(x=0;x<4000;x++);

// for(x=0;x<4000;x++);
printf ("V_input is %02d.%02dV\n", temp_int, temp_frac);
TMR3CN |= 0x04;
EA = 1;
con_end=0;
// AMX0P=0x0c;
// AD0EN=0;
}
我在佛for循环后面添加了while语句,就不能传输给PC机了。又是为何?

网友A:
con_end=0;这句语句使while(!con_end);始终成立,程序就停在这里了,至于说为什么永远发,你的N值是不是在其他程序里被更改了。

网友B:
查看一下发的都是什么码 是不是乱码呢 如果是的话检查你的硬件

网友C:
仿真一下,看看N的变化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D:
解决就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好像是中断没能跳出来吧(๑• . •๑)

网友E:
或许是进入进入死循环了吧,楼上可以研究下。。

网友F:
看看,关于中断问题感觉自己还是很有体会的,最近就常遇到。楼主这个是while循环没有退出来好像。。

网友A:
程序能够出while循环的条件是什么呢?

网友B:
emp= ADC0;
temp &= 0x000fff;
初始化设置。。

网友E:
在用到AD\中断的情况下功耗一般在多少?

网友D:
有没有可能用4.7UF的充满电的电容给单片机供电,让其正常运行1--3秒?

楼主:
要看你是用多高的频率与电压。还有是否用到LowPowerMode

网友C:
有无可能?

那就是 :可能。

网友G:
20mA的电流,你自己算算吧

网友B:
一般没问题的,不信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C:
(⊙o⊙)…这个计算公式是什么啊?我忘了(๑• . •๑)??

网友G:
功率等于电流电压的乘积。。

网友F:
原来AD采样自己也有功耗啊

网友D:
目测运行3秒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