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用了一批CAPXON电解电容,全军覆没

楼主(2017-09-26):
年初进了一批CAPXON电容,2200UF/25V,用于主电源滤波,就接在整流桥后,调试时一切正常,产品发到用户那里,几个月后大面积出现问题,表现为:容量为0
引起电源异常,产品无法工作。
电源变压器为9V,产品电源为5V,<500mA

楼主:
用这么大电容是因为用户设备会瞬间断电,要求瞬间断电不重启。

网友A:
旁边是否有发热元件?另外注意观察电容外观,是否有什么变化,容量为0说明内部断线,这种可能性实在太小,尤其是批量出现。

网友B:
一般的电容都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看下是不是电源设计的问题

网友C:
剖开看一下断在哪里,如果应用现场没强烈振动,就是质量问题了。这么大的电容最好打点胶固定,运输过程也可能遇到意外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是否有发热元件?另外注意观察电容外观,是否有什么变化,容量为0说明内部断线,这种可能性实在太小, ...

没有发热元件,为了满足高度的要求,电容是卧式暗装,线路板开了孔,电容刚好卡在开的孔里。

楼主:
损坏的电容大部分外观完好,少部分有轻微鼓包、漏液。

网友D:
见过有坏的,但没见有你说的坏那么多.不过这个电容品质不怎么样.

楼主:
拆下来的电容,实测容量一个6uf,一个5uf

楼主:
拆开两个损坏的电容,发现引脚内部已经断开(产品5月份发货,8月份出现故障,即电容使用3个月后发生引脚断裂)

拆开未使用过的同一批次电容,引脚完好

网友E:
引脚弯折时对其根部有损伤。

1. 使用专用无损伤弯折夹具。
2. 打胶固定,使引脚不受到拉扯应力。
3. 远离发热部位。

网友F:
楼主怎么样了

楼主:
电容失效,导致5V电压异常,导致有的板子不断重启,有的板子5V变成了脉动9V,芯片烧毁。。。。

网友G:
对电容固定一下就会好。

楼主:
我现在把产品从客户那里拉回来了,更换电容,换成红宝石电容,并打胶固定,还要支付客户一笔损失费。。。。

楼主:
还有一个电容,在用户那里外壳脱落,不知道为啥

网友H:
电解电容90度弯脚批量生产,一定要厂家弯脚成型,切勿产线工人随意弯脚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解电容90度弯脚批量生产,一定要厂家弯脚成型,切勿产线工人随意弯脚

也没多大批量,一年也就200-300台,每台一个电容。
只能自己弯脚成型啦。

网友I:
受外力冲击了,可能电容质量也不怎么好。固定方式不很合理,卡在PCB板中间是多余的,躺在PCB板上打点胶固定,应该都好些。
这个产品好像用在运动物体上。检查一下电容与其它部位间距,会不会存在干涉。检查PCB固定在结构上是否良好,可能整个PCB板都松动了。
建议你把所有的产品招回换改善,没有出现问题的,只是暂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受外力冲击了,可能电容质量也不怎么好。固定方式不很合理,卡在PCB板中间是多余的,躺在PCB板上打点胶固定 ...

高度受限,线路板上不开孔,后盖就盖不上了。当初开孔倒不是为了固定电容,而是为了降低高度。

这个产品生产了7年了,之前用别的厂家的电容,没出过问题,所以根本没往这方面想。一般的电容,哪怕用了几年,容量缩水,由于有足够的余量,也不会影响产品使用,没想到这次居然引脚断了,完全没容量了。

都是教训啊。

楼主:
再来一个清晰的:

网友:
我们做前装车载电子,只用黑金刚车规级的电容

网友J:
你电容的引脚有高温烧的现象啊。。。给电容串个小电阻,减小瞬间大电流对电容的损害,不然电容质量差点就会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K:
看到都害怕~~

很奇怪的现象,以前用过这家电容的没有,感觉像电解液配方造成的腐蚀,楼主检查一下断裂的时候都是同一极性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电容的引脚有高温烧的现象啊。。。给电容串个小电阻,减小瞬间大电流对电容的损害,不然电容质量差点就会 ...

我觉得不是高温烧毁,而是断了之后,似断非断造成的打火烧成这样的。

网友L:
可能后面负载电流太大了吧,都烧成这样;
和弯着放已经没啥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能后面负载电流太大了吧,都烧成这样;
和弯着放已经没啥关系了 ...

负载电流小于300mA

网友M:
感觉楼主被坑了,这个QE性质问题最蛋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损坏的电容大部分外观完好,少部分有轻微鼓包、漏液。

只要有鼓包、漏液,就说明存在过温或者过压的状况。注意,如果回路里纹波很大且频率又高,电容的损耗角必须考虑,因为会导致电容发热。

网友N:
我也在产品上使用了这种电容,并且有好几k的量,维护成本很高,吓我一跳,看了你的硬件实物图,我放心了,是你固定的不好导致问题的,你这固定方式不坏才怪,不管是机器弯还是人工弯脚,你这种用法断脚就对了,物理力学没学好吧,楼上那么多人既然没很好地指出来,这不算是电容质量问题,是设计问题,属于工程力学方面,别的你不用考虑,用胶水把这个电容埋了就行,不然换别的电容几个月后还陆陆续续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O:
涨见识了

网友P:
没让电容厂家分析一下原因?出厂前的可靠性测试震动测试没做?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也在产品上使用了这种电容,并且有好几k的量,维护成本很高,吓我一跳,看了你的硬件实物图,我放心了, ...

不完全是这个问题,因为此产品已生产好多年,之前用别的厂家的电容,没出现过这种问题啊,只能说,这种固定方式,加剧了电容的损坏。
实际上4月份的时候,就已发现这个电容出现损坏,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以为是偶发现象。当时是把这个电容装在一块小电源板上,用来给一个数字表头供电,纯粹的线性电源电路,用的三端稳压LM317芯片,电容还是正常直插焊接,做好的板子使用时完全没有震动,但是用了几天,表头不显示了,检查后发现是电容损坏,没有容量了。
可惜当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当时只是决定,停止采购此型号的电容,但是已经用此电容做的产品,已经发货出去了,直到8月份,客户反映产品大面积出现问题。。。。。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不完全是这个问题,因为此产品已生产好多年,之前用别的厂家的电容,没出现过这种问题啊,只能说,这种固 ...

既然这款产品生产好几年了,以前也没发生问题,为什么要换现在这个牌子的电容?出于成本考虑,还是供应商断货?产品质量永远是第一位,电子原件能用质量好的尽量用好的,多花点钱也别在乎。

楼主:
原先用在这块板子上也出现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Q:
既然这款产品生产好几年了,以前也没发生问题,为什么要换现在这个牌子的电容?出于成本考虑,还是供应商 ...

为了缩小体积,原先的电容体积是16*25,后盖有时盖不上,换成CAPXON是12.5*25。
现在想想,可能是歪打正着啊,原先的后盖刚好压住了电容,完全固定了电容。

网友R:
年200-300台的设备用深圳产电容?

瞬间断电不重启后端加个法拉电容啊。也没见在前端加的啊。(能源转换损耗)

没见过这么安装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再来一个清晰的:

楼主有没有检查电容都是正极还是负极腿断掉,随机的还是有规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有没有检查电容都是正极还是负极腿断掉,随机的还是有规律的?

有规律的,都是卷在里边的那个引脚,正负极因为外皮拔了,现在没法确认,等会儿再去检查一下。

楼主:
又拆了一个,保留了外皮,正极引脚断:

网友S:
你这一批共用了多少?坏了多少?带的啥负载?

网友T:
引用 楼主:
又拆了一个,保留了外皮,正极引脚断:

铝箔不能焊接,引脚通过花辩四方孔与铝箔铆合,引脚折弯时拉伸容易引起铆接松动,内阻增大,造成断脚.尤其是现在很多引脚是铁丝,硬性大,更易拉松铆接部分.所以折弯时要用尖嘴钳钳住根部再弯,不会损伤铆接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这一批共用了多少?坏了多少?带的啥负载?

一共买了500个电容,带一个单片机,还有几个数码管、一个蜂鸣器,几个光耦输出。
做成产品发出去的,几乎全军覆没啊,不过有些还在客户的客户那里,没有退回来。

网友S:
既然发出去的成产品在用户那里几乎全军覆没,失效率如此之高,你应该立即对此电解电容器及产成品作一番可靠性试验。机会难得哦!

网友S:
失效分析并总结经验对今后的开发生产大有益处!

楼主:
电容两端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S:
既然发出去的成产品在用户那里几乎全军覆没,失效率如此之高,你应该立即对此电解电容器及产成品作一番可靠 ...

三天,只有三天时间,必须把退回来的产品维修后返还给客户。
所以,我现在采取的办法是:直接换成红宝石电容,并用胶水固定电容。
至于原因,再慢慢分析了。

网友S:
既然时间有限,当初就更不该轻率地临阵换用不知根底的厂家及其产品,此乃“兵家大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S:
既然时间有限,当初就更不该轻率地临阵换用不知根底的厂家及其产品,此乃“兵家大忌”啊! ...

哎,以前对电解电容根本不重视,从来不认为电解电容也会出问题啊,设计时留了足够的余量,哪怕容量误差大一点,耐压有点变化,也在安全范围内,毕竟是9V变压器供电,而且负载电流也就300mA左右啊。电解电容偶发故障遇到过,大面积出问题,这真是头一次。
教训啊!

楼主:
前两年做开关电源,因为发热量大,最后输出级的电容有鼓包、漏液,电容有损坏的,后来换成耐压高一个等级的,就不再出现问题。

网友S:
引用 楼主:
哎,以前对电解电容根本不重视,从来不认为电解电容也会出问题啊,设计时留了足够的余量,哪怕容量误差大 ...

千万别将电解电容器不当一回事,那可是最最诡异的天字第一号的元件,失效率较其他各类元件高得多。理应特别加以重视!

网友U: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电容,在用户那里外壳脱落,不知道为啥

应该是发热导致的

网友V:
又是国产的是不是

网友S:
引用 楼主:
前两年做开关电源,因为发热量大,最后输出级的电容有鼓包、漏液,电容有损坏的,后来换成耐压高一个等级的 ...

友情提醒:或许你没找到真正的原因。开关电源的大电解电容器失效率高,与耐压并无多大的关系,而往往都是纹波高惹的祸。关键是要特别注重选型:1.高纹波电解;2. 105℃。

网友V:
引用 楼主:
电容失效,导致5V电压异常,导致有的板子不断重启,有的板子5V变成了脉动9V,芯片烧毁。。。。 ...

这么严重我晕

楼主:
引用 网友S:
友情提醒:或许你没找到真正的原因。开关电源的大电解电容器失效率高,与耐压并无多大的关系,而往往都是 ...

我用的全是红宝石高频低阻电容,开关电源输出20V,我用的是1000uf/50V,105℃电容,有爆浆现象,换成63V,再没出过问题。
不过那电容真是有点贵啊。一个电源,用了十几颗电容,包括100uf/450V的主滤波电容,全是红宝石电容,光电容价格就几十元钱了。

网友W:
好吓人,在客户那出问题,维护成本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V:
又是国产的是不是

台湾丰宾品牌哦,不过也许是深圳丰宾。

网友S:
只挑对的,别找贵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U:
应该是发热导致的

纹波高引起发热,发热导致膨胀,弹壳、穿顶甚或爆炸全都是可能的(视结构牢固度或温升速率、产气量能)。

网友X:
出厂前不做高温高湿 震动实验之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X:
出厂前不做高温高湿 震动实验之类的吗?

做了温度实验,不做振动测试

网友Y:
估计是电解电容耐压不够,25V丝印造假,  还有可能就是极性弄反了(长时间工作就鼓包  开炸)

楼主:
引用 网友Y:
估计是电解电容耐压不够,25V丝印造假,  还有可能就是极性弄反了(长时间工作就鼓包  开炸) ...

测试过的,耐压没造假啊,漏电流大小一切正常,极性也没错。

网友Z:
不会买到假的啊 丰宾比国产的还是可靠的啊

楼主:
也许买到过期的了

网友AA:
引用 楼主:
高度受限,线路板上不开孔,后盖就盖不上了。当初开孔倒不是为了固定电容,而是为了降低高度。

这个产品 ...

1、这个厂家的这批电容有可能质量不过关;
2、生产过程中对电容拉扯过大。
3、工作温度有可能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A:
1、这个厂家的这批电容有可能质量不过关;
2、生产过程中对电容拉扯过大。
3、工作温度有可能过高。 ...

温度绝对没有过高,整机功耗3W左右,外壳是铁壳,电源输入是一个9V/5VA的变压器,变压器用户自备。

网友U:
引用 网友Y:
估计是电解电容耐压不够,25V丝印造假,  还有可能就是极性弄反了(长时间工作就鼓包  开炸) ...

极性反了早就出问题了

网友U:
引用 楼主:
温度绝对没有过高,整机功耗3W左右,外壳是铁壳,电源输入是一个9V/5VA的变压器,变压器用户自备。 ...

上面的兄弟说的是实际的工作环境可能导致温升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上面的兄弟说的是实际的工作环境可能导致温升过高

实际工作环境也没有升温的可能啊,产品是用来控制月饼成型的机器,环境温度有要求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实际工作环境也没有升温的可能啊,产品是用来控制月饼成型的机器,环境温度有要求的。 ...

俺说了那么多全都无动于衷,算是白说了。真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S:
俺说了那么多全都无动于衷,算是白说了。真无奈!

变压器输入,整流滤波,没多大纹波啊。最早是在这个板子上发现问题的,之后就不再使用这个型号的电容,但是产品已经发出去了。
这个板子上,能有多大纹波呢?负载就是一个数字表头。那个散热器上装的是LM317。

楼主:
电容外壳炸飞的是这个电路,外壳脱落后,剩下的铝箔还是一个圆柱体,形状完整,没有炸得四分五裂,好好地立在线路板上。

炸飞的外壳,形状完整,顶上还没有鼓包:

楼主:
我现在怀疑,电容引脚因为某种原因断裂之后,似断非断,接触电阻变大,从而发热,导致少部分电容鼓包、漏液。而大部分电容因为引脚断裂,设备无**常工作,用户直接断电了,就不再发热了。

网友D:
铁脚?会不会是腐蚀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铁脚?会不会是腐蚀断的?

电解液腐蚀引脚?这不太可能吧,内部断裂,不是外部断裂。

网友D:
看你的图,断裂处颜色深,不像是刚断的,或者说不像是一次性拉扯断的.如果是发生了断裂小短时间内就送到了你手上,化合物的渗透范围应该不至于那么大.
看起来这个像是腐蚀了一段时间后的效果,而是在电容内部被腐蚀.
建议你统计一下断脚的极性,如果是拉扯问题的话应该是正负极都有,如果严重的偏向某一极或者就只有某一极坏那很可能就是工厂加工工艺问题了(不排除工厂机器出现了微小的加工误差带来这种后期故障.

网友C:
就算是杂牌的电容也不应该这么烂,越看越像是电容存放过久导致的质量问题,照片里电解电容这种断法一般是在维修十年以上的老机子时才能见到,1U~100U的小电容见得多,电解液腐蚀了引脚,导体越来越细,电阻越来越大最后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算是杂牌的电容也不应该这么烂,越看越像是电容存放过久导致的质量问题,照片里电解电容这种断法一般是在 ...

对啊,我也怀疑买到了过期的电容。

网友AB:
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K:
过期电容这种解释明显不合理,楼主在上面楼层曾经解剖过一个没上机的电容,明显看到结构合理。

也许我们都想多了,就是工人装错了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过期电容这种解释明显不合理,楼主在上面楼层曾经解剖过一个没上机的电容,明显看到结构合理。

也许我们都 ...

装错了正负极,能工作几个月?

网友AC:
做小批量就是累。我最近刚做了100片,之前做过7,8个批次没问题,同样的元件,同样的加工厂,结果加工完检测这100片有一个特定位置的贴片LED坏了6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做小批量就是累。我最近刚做了100片,之前做过7,8个批次没问题,同样的元件,同样的加工厂,结果加工完检测 ...

你当时就能检测出来还算好的,我这是到了用户手里还能正常工作几个月才出问题啊。

网友AD:
引用 楼主:
测试过的,耐压没造假啊,漏电流大小一切正常,极性也没错。

你好,电解电容耐压一般用什么仪器测试?用半导体测试仪可以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D:
你好,电解电容耐压一般用什么仪器测试?用半导体测试仪可以测试吗?

我有个晶体管直流参数测试仪,可以测耐压,还有个数字电桥测容量,不过我的UT890C+万用表就能直接测电容容量。

网友AE:
在你的PCB里整流桥之后没找到瓷片电容。可能问题出在这。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在你的PCB里整流桥之后没找到瓷片电容。可能问题出在这。

有的,靠近稳压芯片输入脚,有一个104电容,和这个电解电容是并联关系,只是离得有点远。整流桥前端是接的9v变压器。

网友D:
给你个建议,问客户要一个一样的变压器板,接电容和负载持续工作,但每隔7天或15天并一个新的电容上去并做好时间记录,一直观察到有电容出问题为止,然后把所有电容都拆开你就大概知道整个变化过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的,靠近稳压芯片输入脚,有一个104电容,和这个电解电容是并联关系,只是离得有点远。整流桥前端是接的 ...

个人觉得与这个电容无关,这个是断脚,按道理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建议,问客户要一个一样的变压器板,接电容和负载持续工作,但每隔7天或15天并一个新的电容上去并做 ...

我这里已经重现了故障现象,就是用一个9V变压器,接一个LM317做的线性电源,输出5V,一个星期内两个电容引脚断了,期间没有任何震动。

网友AF:
再接再厉,找出问题。我们大家好好涨姿势

网友AG:
市面上很多假冒的电容,丰宾好像是台湾的牌子,感觉没那么恐怖呀,向一些代理进行采购的时候,建议都要拿到质量的保证书。

网友AG:
引用 网友V:
又是国产的是不是

中国台湾的

网友AH:
我最近也在用丰宾的电容,还是DCDC前级输入

网友AI:
你是省钱
建议还是用立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I:
你是省钱
建议还是用立隆的吧

一块板子上用一个这样的电容,一年也就做200-300个产品,我省钱能省多少钱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里已经重现了故障现象,就是用一个9V变压器,接一个LM317做的线性电源,输出5V,一个星期内两个电容 ...

估计是在内部电腐蚀了

网友AJ:
丰宾的还可以吧,可能是代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电容,在用户那里外壳脱落,不知道为啥

设备是否存在长期、强烈的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是否存在长期、强烈的振动?

设备上有传送带,一共有3个电机,不过震动不算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备上有传送带,一共有3个电机,不过震动不算大。

看前面的照片,有引脚都断了的,如果发生共振,纯机械损伤完全可能。

网友A:
侧弯又没有固定,外加电容引脚本身比较脆弱,发生问题也在清理之中,所以务必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弯又没有固定,外加电容引脚本身比较脆弱,发生问题也在清理之中,所以务必固定。 ...

我自己做测试,完全没有震动,一个星期内连坏两个,都是引脚断裂。

网友AK:
做产品最忌讳的就是乱换供应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做测试,完全没有震动,一个星期内连坏两个,都是引脚断裂。

那么做对比实验,上电、不上电、弯脚、不弯脚,穷举可能遇到的所有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做对比实验,上电、不上电、弯脚、不弯脚,穷举可能遇到的所有情况。 ...

不上电,每个都是好的,一上电,有的几天就坏了,有的几个月坏,还有安装调试是好的,运输到了客户手里就坏了。我的结论是,这批电容本来质量有问题,各种因素比如弯角、比如震动,加剧了电容的损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上电,每个都是好的,一上电,有的几天就坏了,有的几个月坏,还有安装调试是好的,运输到了客户手里就 ...

还是应该搞清楚问题的原因,无振动一周就会坏,而且是管脚断裂,这得多大能量啊,电路中一定能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特征,找到并分析出原因,才能彻底根绝类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应该搞清楚问题的原因,无振动一周就会坏,而且是管脚断裂,这得多大能量啊,电路中一定能表现出不同 ...

不是能量,我怀疑是通电后电解作用,直接把管脚腐蚀断了。至于为啥会电解腐蚀,我就不知道了。拆开的电容,全是正极引脚断了,如果是震动引起,应该两个引脚都有断裂的可能。也许是我的样本数量还太少。
9V变压器输入,全桥整流,电容滤波,三端稳压,之后给一个表头供电,电流不过数十毫安,结果滤波电容坏了。
我现在采取的措施就是:我不用这个牌子的电容了,不再信任它,这个供应商的其它电容也不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能量,我怀疑是通电后电解作用,直接把管脚腐蚀断了。至于为啥会电解腐蚀,我就不知道了。拆开的电容 ...

如果确定是某一极性的话那可能是电腐蚀,还有可能是加工过程中引脚材料表面保护镀膜被压破。
你想想,电容脚本身就应该能抗电腐蚀才对,否则上电就会被腐蚀,而现在的电容脚内芯是铁,铁不能抗电腐蚀,还有就是有一边脚的压接部分应该绝缘,否则电容会通过电解液导电,无法成为电容器。
而出现这个电腐蚀的情况有一个可能就是绝缘表层在那个位置被破坏了一点,这一点很可能是加工设备在冲压或者其他有应力的加工过程中被破坏或被压薄的,也不排除是在传送带上某个地方被划伤的,所以就造成了上电后腐蚀。

网友D:
铝电解电容器是有极性的电容器,它的正极板用铝箔,将其浸在电解液中进行阳极氧化处理,铝箔表面上便生成一层三氧化二铝薄膜,其厚度一般为0.02 - 0.03μm。这层氧化膜便是正、负极板间的绝缘介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能量,我怀疑是通电后电解作用,直接把管脚腐蚀断了。至于为啥会电解腐蚀,我就不知道了。拆开的电容 ...

如果是电化学腐蚀,当然跟能量相关。

网友AL:
感觉是材料问题。通电后,导致引脚内部氧化加速。
建议楼主做个实验,给这个电容不用焊接在板子上,加固定电压,测试一段时间就知道结果了。
而且这个反应应该也会产生气体的。这个就可以解释有些会鼓包。

网友:
不要一次用这么大的电容,多个并联

网友AM:
电容质量问题

网友AN:
电容也和电池一样 有功率消耗  1 电源与端电压的差乘电流  2 内阻乘电流  ?
   内阻小 瞬间电流大是其特性  所以开关电源输入端有加限流电阻的原因?
  所以有可能测测电容内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N:
电容也和电池一样 有功率消耗  1 电源与端电压的差乘电流  2 内阻乘电流  ?
   内阻小 瞬间电流大是其特性 ...

网友AO:
这种情况应该是电解电容受到严重污染了,卤素腐蚀,如果不是应用在比较恶劣的环境中就是电解电容自身问题。

网友AN:
参考电池内阻测试仪  电容内串连分布电阻成分?在毫欧级

网友AP:
赶紧换个品牌

楼主:
我觉得这个品牌也不见得就是不行,只是刚好我运气差,买到了一批不好的。
三星手机还爆炸呢,苹果手机还鼓包呢,也只能说他们运气不好吧,没有人是故意的。

网友AQ:
没有联系厂家来取走去调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Q:
没有联系厂家来取走去调查一下?

我不是从厂家买的,只是从供应商那里买的,配单服务啊。

网友AR(2019-06-21):
要不要试试我们昶昱达电子代理的台湾冠坤品牌(Su'scon)的电解电容呢

网友AS:
1.引脚受力。
2.产品工作环境震动。
3.电容质量较差。

建议:
高度受限时采用多个小容量电容并联,避免非常规的固定方法。
电容采用大品牌,质量比较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