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电压的计算

楼主(2017-09-26):
如附件,VGL VGH的电压分别是多少?如何计算?

楼主:
是不是由稳压管决定?

楼主:
D50 D52 D54在原理图中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D50 D52 D54在原理图中的作用是什么?

这是倍压整流电路。D50 D52 D54在原理图中的作用就是整流。

网友B:
输入信号未知,无法给出答案

楼主:
整体的原理图如附件,我看了一下资料,VGH应该是在20V左右,VGL应该是-7V左右,但是为什么是这个值就不清楚了,请大神帮忙解说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信号未知,无法给出答案

下面是一个升压电路

网友C:
这是液晶驱动电路吧,我感觉是钳位,升压

网友B:
升压电路输出10V,那么开关管漏极有10Vpp的脉冲。
VGH大约是20V,VGL大约是-20V。如果那个稳压管电压低于20V那么VGL被那个稳压管钳位。

网友B:
VGH也并联有稳压管,如果它小于20V也要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