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370的Parallel LED Mode 与Scan LED Mode 这两种电路分别如何配置?

楼主(2017-09-26):
问题:RTL8370的配置是怎样的,Parallel LED Mode 与Scan LED Mode 这两种电路分别是怎样的?
RTL8370(128pin的),做了一块板,使用的PARALLEL LED MODE的电路,但是几个STRAPING PIN的配置与LED   pin的接法貌似有问题,导致LED显示不正常;上电初始化后,插入网线连接服务器的交换机,服务器那边有指示灯显示,我的这边网口上两个灯也亮(带灯带网络变压器的RJ45接口),但是拔下来后,我画的板的网口上两个灯一直常亮了,8路每个口都这样?有用过的大神知道原因么?

你好!这个芯片是电压驱动还是电流驱动?

网友A(2017-10-28):
两个灯都长亮··硬件设计上肯定是有问题。你可以参考下官方的原理图,外围的电路是否需要调整、

网友B:
把原理图贴出来大家分析看看

网友C:
把原理图贴出来大家看看

楼主(2018-01-08):
引用 网友A:
两个灯都长亮··硬件设计上肯定是有问题。你可以参考下官方的原理图,外围的电路是否需要调整、 ...

谢谢您的回复,就他家的datasheet没有参考电路。。需要注册,各种都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理图贴出来大家分析看看

对不起,这个是不是我设计的。。组长不让我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原理图贴出来大家看看

对不起,这个是不是我设计的。。组长不让我公开,就是电源引脚连接电源。地接地,

楼主:
这个图就是电源1.1V和3.3V接到各自的管脚,地接地;然后它有两种LED的模式,这个电路按照手册来的,两种都试了,但是都失败了(都是能联网,但是灯不对,而且有有一根网线不能连接,那根网线在其他的交换机可以用。。我做的这块板不能用。。很奇怪。。。);后来发现可能和那个EEPROM有关,买了一个同样设计的板子,把它的EEPROM(24C16)换下来后也出问题了。。。。。。而且芯片异常发热,特别烫手;但是买的那块板一样的设计(我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过,一样的),一点都不热。。。后来问了淘宝店主,人家说做的绝对正品,让我再看看电路。。。。。。后来由于Realtek资料欠缺,就那么一致发烫的用着。。。没理过。。。有点虎头蛇尾

网友D(2018-11-01):
这不是水到渠成的事吗?我给你RTL8370 datasheet和原理图  你自己对照下,如有需求加我18681552696(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