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中MicroLib有什么用呢?

楼主(2017-09-26):
MDK中MicroLib有什么用呢?

网友A:
这是个微库,直接可以调用c语言的函数了。

网友B:
这个没研究过,不过用printf的时候,必须选这个的。

网友C:
MicroLib is a highly-optimized library for ARM-based embedded applications written in C. When compared to the standard C library included with the ARM Compiler toolchain, MicroLib provides significant code size advantages required for many embedded system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icroLib is a highly-optimized library for ARM-based embedded applications written in C. When compar ...

这是什么,一大堆英文看不懂

网友E:
microlib 是缺省 C 库的备选库。 它旨在与需要装入到极少量内存中的深层嵌入式应用程序配合使用。 这些应用程序不在操作系统中运行。

网友F:
microlib 与缺省 C 库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一大堆英文看不懂

字面意思 这个库很厉害,优化很好,很适合于嵌入式

网友H:
microlib 与缺省 C 库之间的主要差异是:
microlib 不符合 ISO C 库标准。 不支持某些 ISO 特性,并且其他特性具有的功能也较少。
microlib 不符合 IEEE 754 二进制浮点算法标准。
microlib 进行了高度优化以使代码变得很小。
无法对区域设置进行配置。 缺省 C 区域设置是唯一可用的区域设置。
不能将 main() 声明为使用参数,并且不能返回内容。
不支持 stdio,但未缓冲的 stdin、stdout 和 stderr 除外。
microlib 对 C99 函数提供有限的支持。
microlib 不支持操作系统函数。
microlib 不支持与位置无关的代码。
microlib 不提供互斥锁来防止非线程安全的代码。
microlib 不支持宽字符或多字节字符串。
与 stdlib 不同,microlib 不支持可选择的单或双区内存模型。 microlib 只提供双区内存模型,即单独的堆栈和堆区。
可以合理地将 microlib 与 --fpmode=std 或 --fpmode=fast 配合使用。

网友I:
microlib 进行了高度优化以使代码变得很小。 它的功能比缺省 C 库少,并且根本不具备某些 ISO C 特性。 某些库函数的运行速度也比较慢,例如,memcpy()。

网友J:
是一个库,可以加载头文件。

网友K:
这个微库的设置在哪呢?怎么没有印象

网友L:
在这里设置的

网友M:
microlib只是在MDK中有吗?IAR中有没有微库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M:
microlib只是在MDK中有吗?IAR中有没有微库呢?

IAR中也有类似的选项,但不是微库,而是其他的

网友O:
microlib中是用C写的时候相比,包括ARM编译器工具链的标准C库的基于ARM的嵌入式应用提供了高度优化的库,microlib中提供所需的许多嵌入式系统显著代码大小的优点。

网友P:
在嵌入式应用程序中使用microlib中,选择的μVisionmicrolib中的复选框,然后编译应用程序。的μVision链接你的程序与microlib中,并迅速和容易降低你的程序的大小。

网友Q:
怪不得我不勾的时候程序运行不了

网友R:
比如使用标准c库的函数,勾选这个,使的速度可以更快。

网友S:
Keil编译项目,如果使用微库MicroLIB,就可以使用malloc。

网友T:
选中微库,在半主机调试的时候,可以直接用printf输出调试信息到虚拟串口。

网友U:
可以包含C的库,引用一些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