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为什么定义的地址可以一样?????

楼主(2017-09-26):
#define NoOp   0x00           // 空操作寄存器
#define Digit0 0x01           // 数码管1寄存器
#define Digit1 0x02           // 数码管2寄存器
#define Digit2 0x03           // 数码管3寄存器
#define Digit3 0x04           // 数码管4寄存器
#define Digit4 0x05           // 数码管5寄存器
#define Digit5 0x06           // 数码管6寄存器
#define Digit6 0x07           // 数码管7寄存器
#define Digit7 0x08           // 数码管8寄存器
#define DecodeMode 0x09       // 译码模式寄存器
#define Intensity 0x0a           // 亮度寄存器
#define ScanLimit 0x0b        // 扫描位数寄存器
#define ShutDown 0x0c         // 低功耗模式寄存器
//#define DisplayTest 0x0f      // 显示测试寄存器
#define ShutdownMode 0x00        // 低功耗方式
#define NormalOperation 0x01     // 正常操作方式
#define ScanDigit 0x07           // 扫描位数设置,显示8位数码管
#define DecodeDigit 0xff         // 译码设置,8位均为BCD码
#define CommonDigit 0x00            // 译码设置,8位均为非译码方式
#define IntensityGrade 0x0a      // 亮度级别设置
#define TestMode 0x01            // 显示测试模式
#define TextEnd 0x00             // 显示测试结束,恢复正常工作模式

网友A:
什么地址?这不是宏吗

网友B:
这明显是不同类型的功能,互相不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是不同类型的功能,互相不影响的

在同一地址可以定义两种不同的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地址?这不是宏吗

是宏,定义的宏都是0X00,也可以?

网友C:
多看书,多看代码,多理解代码

网友D:
这怎么说呢,反正不是你理解的那样

网友E:
#define NoOp   0x00           // 空操作寄存器
只是定义NoOp的值为 0x00,并没有规定一定是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