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5更换下AB脚就烧掉了,为什么呢?

楼主(2017-09-26):
(无正文)

网友A:
保护没做好吧,不然不可能烧掉的。

网友B:
电源隔离没有做好,稍后就烧了吧。

网友C:
假如把AB短接,会不会烧掉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假如把AB短接,会不会烧掉呢?

你想多了,不会的。

网友E:
MAX485自带输出端的短路保护,发送状态时最大只能输出250mA,之后内部热保护电路就动作了。

网友F:
建议对485进行隔离,这样烧坏mcu电路的概率就降低了。

网友G:
RS485差分线接反了,是不会烧485转换芯片的

网友H:
差分线接反可以通讯吗?

网友I:
应该是短路保护了吧。

网友J:
差分线接反肯定不能通信了,且所有的在这条总线上的设备都不能正常通信了,因破坏了两条的正常电压差。

网友K:
485的差分电压那么大,支持热插拔吗?会不会烧掉芯片

网友L:
引用 网友K:
485的差分电压那么大,支持热插拔吗?会不会烧掉芯片

热拔插的话要地线先通后断

网友M:
带电拔插的时候,地线没有首先接通,电源通过信号线返回了,这样可能烧毁芯片的

网友N:
接口做保护,电源加隔离,一般是不会出错的。

网友O:
不会的,485是平衡差分传输的,接错线是不会烧毁芯片的。

网友P:
正负接反了应该没有关系,把线倒过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