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单片机如何能实现ISP稳定的下载程序?

楼主(2017-09-26):
最近做了一块板子,发现STC的芯片不能稳定的下载程序,要试好多次才能成功,拨动开关都弄的手都疼了。

这个是串口下载电路,直接从STC的数据手册上抄的,能下载但是成功率不高。

这个是电源的一部分电路,C12这个电容会不会影响我下载程序?
那位高人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每次成功下载程序,我感觉都是我拨动开关手速非常快才能成功下载,但不是每次快速拨动开关都能下载,感觉就是完全看心情。。。

网友A:
我做的基本是100%成功的。注意,232要与MCU一起同时断电、上电、。

网友B:
实际电路中不容易做到彻底断电,或者电容放电速度,或者,RX脚倒灌
我是在程序刚开头加个管脚判断(比如复位初始有RX脚=0),用指令复位到IAP程序,上位机点发送,板上按一下RST,爽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