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SlaveFIFO模式把主机数据通过EZ-USB传输给外部其它的MCU

楼主(2017-09-26):
外部MCU的数据通过SlaveFIFO模式已经用CYpress Console软件不断的读出来了!
  可是我把端点2设为OUT端点用CYpress Console软件确发不出来,提示Bulk OUT failed

网友A:
你把设置端点的固件程序发上来看看

楼主:
BREAKPT &= ~bmBPEN;      // to see BKPT LED go out TGE
   Rwuen = TRUE;            // Enable remote-wakeup
   OEE=0xFF;
   IOE=0x00;
   // set the CPU clock to 48MHz
   CPUCS = ((CPUCS & ~bmCLKSPD) | bmCLKSPD1) ;
   // set the slave FIFO interface to 48MHz
   //IFCONFIG |= 0x40;
   IFCONFIG=0xcb;
   SYNCDELAY;
   REVCTL=0x03;
   SYNCDELAY;

   EP1OUTCFG = 0xA0;
  EP1INCFG = 0xA0;
  SYNCDELAY;                    // see TRM section 15.14
  EP2CFG = 0xA2;
  SYNCDELAY;
  EP4CFG = 0xA0;
  SYNCDELAY;
  EP6CFG = 0xE2;
  SYNCDELAY;
  EP8CFG = 0xE0;
  SYNCDELAY;
  FIFORESET=0x80;
  SYNCDELAY;
  FIFORESET=0x08;
  SYNCDELAY;
  FIFORESET=0x00;
  SYNCDELAY;
  EP6FIFOCFG=0x0C;
  SYNCDELAY;
  EP2FIFOCFG=0x10;

  SYNCDELAY;
  EP2AUTOINLENH=0x02;
  SYNCDELAY;
  EP2AUTOINLENL=0x00;

SYNCDELAY;
  EP2BCL = 0x80;                // arm EP2OUT by writing byte count w/skip.
  SYNCDELAY;
  EP2BCL = 0x80;
  SYNCDELAY;
  EP4BCL = 0x80;                // arm EP4OUT by writing byte count w/skip.
  SYNCDELAY;
  EP4BCL = 0x80;

  FIFORESET=0x80;
  SYNCDELAY;
  FIFORESET=0x02;
  SYNCDELAY;
  FIFORESET=0x04;
  SYNCDELAY;
  FIFORESET=0x06;
  SYNCDELAY;
  FIFORESET=0x08;
  SYNCDELAY;
  FIFORESET=0x00;
  SYNCDELAY;
  // enable dual autopointer feature
  AUTOPTRSETUP |= 0x01;

楼主:
现在可以PC机数据输出给EZ-USB了,但是有时候明明FIFO是空的,从空标志FLAGC判断出,但是从PC就是不能发数据给EZ-USB,一定要重新下载程序到EZ-USB后,重新开始。

网友B:
你的Slave FIFO OUT传输速度太慢了吧?

楼主:
只有300KB/S
我PC不断的发数据,EZ-USB接收,外面的AVR-单片机就从FIFO读出数据SLRD=0;
    SLRD=1;没有其它的处理。
怎么只有这么点速度?

网友C:
USB的传输速度用软件可以精确测量吧

楼主:
我是在Bus Hound软件的Devices下看到的,这个速度是否正确?

网友D:
这个应该是上位机程序的问题。

网友E:
PC发送数据到OUT端点,如果外部的MCU能及时把OUT端点的数据读出来,PC那端就不会出现BULK OUT FAILED问题.
建议看看MCU与FX2LP的之间的读写通讯.

网友E:
楼主,你好,我的外部MCU的数据在SlaveFIFO模式下写入了EP6IN端点,但在上位机的EP6IN中看不到?怎么回事

网友F(2017-11-30):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的外部MCU的数据在SlaveFIFO模式下写入了EP6IN端点,但在上位机的EP6IN中看不到?怎么回事
...

你好,你有用stm32和EZ-USB进行通信吗?如果有的话,能否分享stm32部分的程序,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