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为什么不进中断

楼主(2017-09-26):
贴程序
RTC初始化
        RTCCTL01 |= RTCBCD+RTCHOLD+RTCMODE +RTCRDYIE;       // RTC enable, BCD mode,
        RTCSEC = 0X00;
        RTCMIN =0X00;
        RTCHOUR = 0X00;
        RTCDOW =0X01;
        RTCDAY = 0X02;
        RTCMON = 0X02;
        RTCYEARL =0X00;
        RTCYEARH = 0X00;
后开启总中断,
调试过程中发下,RTCRDYIE已经开启,但RTCRDYIFG就是不置位,求解释

网友A:
RTCHOLD清0了么,,RTC寄存器操作需要解锁么。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同意2楼,RTCHOLD需要清0

网友D:
这个进不进中断的,需要进行驱动上先配置的

网友E:
总中断时最后开启的,没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