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发送波形有回沟?

楼主(2017-09-26):
标准RS485电路,在测试发送数据 11520波特率下发送波形有回沟,9600波特率没有回沟,匹配电阻33欧姆换至120欧姆,回沟有减弱,但还是存在,谁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贴出波形看一下

网友B:
板上有偏置电阻吗?

网友C:
楼主所言是信号的反射,总线长度较长时,终端电阻必须两头都加,而中间不能有。再有就是节点间的互联方法,必须是直进直出,不能有分支,即L型连法,不能用T型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