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和430G是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7-09-26):
430F和430G是什么区别啊,那天面试被问到了,结果没打上来

楼主:
还有,149也有意义吗

网友A:
可以百度一下430的命名规则

网友B:
F G是指存储器类型,14是指器件配置,9指存储容量为60KB

网友C:
430F指的是flash版本的MCU;430G系列是430F系列的value Line版本,也就是低成本版本,个别参数较430F有所降低,但整体性能和功耗和430f差不多,性价比却提高了很多。

网友D:
149目前没有对应的430G系列,430G系列现在主要是G2xx。

网友E:
G系列低价位

网友F:
G2系列用的是MSP430的基本指令集,所以内核更小,成本更低,不过性能的确没有F2,F5,F6的好

网友G:
跟着楼上各位的参加扫盲班了啊,这个是根据功能设置的不同采用的不同命名的

楼主:
接触过很多430的型号,今天明白了,谢谢各位分享

网友H:
说明书上有说明

网友I:
F和G 可能是存储器上的区别

网友J:
正解,G系列是比较low的,现在大多都是在用F系列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F G是指存储器类型,14是指器件配置,9指存储容量为60KB

这个基本的信息的还是要掌握的

网友:
F指的是flash版本的MCU

网友L:
G系列现在主要是G2xx,内部资源较少

网友M:
这矢量不同的资源类型的MCU的

网友M:
两种系列的MCU的资源配置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网友M:
具体的是G系列的偏重于存储方面的

网友N:
如楼上所说,资源的配置侧重点不一样的

网友O:
430F指的是flash版本的MCU;430G系列是430F系列的value Line版本

网友O:
整体性能和功耗差不多

网友P:
F G是指存储器类型

网友P:
G2系列用的是MSP430的基本指令集

网友Q:
是不是Flash不一样。

网友R:
430F指的是flash版本的MCU

网友S:
整体性能和功耗都差不多吧。

网友Q:
这个手册上怎么写的?

网友R:
30G系列是430F系列的value Line版本

网友S:
现在性价比比较高的就是G2的msp430、

网友T:
这F系列的与G系列的在资源配置上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网友U:
F指的是flash版本的,
G系列内部资源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