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被修改

楼主(2017-09-26):
(无正文)

网友A:
修改成什么了

楼主:
指向无效地址,程序再运行,进入FALT ISR。

网友B:
这是否是keil编译时.DATA段分配不够的问题呢?

网友C:
能否手动修改.DATA和.BSS段的大小呢?

楼主:
哦,我看下

网友D:
这个指针的运用的还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网友D:
这个是什么原因被修改的?

网友D:
怎么就指向了无效地址的呢?
看来指针的还是蛮复杂的

网友E:
这是引入了无效指针的?

网友E:
不会是语法上的错误导致的吧?这个一般来说不应该的额

网友F:
一涉及到指针的,我就很木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