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 调频接收模块灵敏度测试

楼主(2017-09-27):
请教个问题,433M 调频接收模块灵敏度测试,用标准信号源E4421B输出FM信号,占空比50%,Depth/Dev 50K ; bit率(rate)2K;用示波器接接收模块输出的时候,标准信号源每1dbm减小,看示波器占空比恶化到30%~80%,该临界值时信号源的度数,就是接收模块灵敏度?请有经验的指导下,谢谢!

网友A:
第一次见这样测灵敏度的。
参考这个帖子吧https://bbs.21ic.com/icview-19475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