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控制9V射频模块电源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7-09-27):
5V单片机控制9V电源开关射频433模块。
现在有两种电路,第一个直接用NPN管控制,把模块的地脚拉到地。 我实际搭了实验电路测试可以正常工作。
第二种电路是在网上看到的,多了一级PNP管。控制模块的电源开关。
请问第一种接法实际使用会不会有问题?第二种电路比第一种有什么优点?多了一级三极管,成本和空间都增加了。
还有板子需要做低功耗,第二种电路是不是会一直在消耗电流,有上拉电阻。

网友A:
功耗控制是一样的. 当然前者简单. 但浮地可能影响模块工作的性能
后者的电路, 你是画错了啦. 但是意思能领会

网友B:
一般是做电源正开关,不要浮地;第二个电路PNP管8550画错啦

网友C:
错了不是一星半点。
极性画错了不说,还没有基极电阻。会冒烟的。
另外,那个100K电阻太大了,跟没有也差不多了。

网友C:
还有,这种电源控制电路,用MOS管比较好,压降低,功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