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磁珠的作用

楼主(2017-09-27):
当开关电源适配器的开关频率较高(100KHz及以上)时,在功率开关管导通时,高频变压器一次侧的分布电容和二次输出整流二极管的方向恢复过程,都会在开关管集电极产生尖峰电流。二次输出整流二极管也会产生反向尖峰电流。尖峰电流可能损坏功率开关管和整流二极管,还会产生开关噪声,增加电磁辐射。

虽然在整流二极管两端并上由阻容元件串联而成的RC吸收电路,能对开关噪声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效果仍不理想,况且在电阻上还会造成功率损耗。较好解决的办法是在功率开关管的集电极和二次输出整流电路中串联一只磁珠。

磁珠是近年来应用发展很快的一种抗干扰组件,廉价、易用,滤除高频噪声效果显着。它是一种超小型的非晶合金磁性材料,其外形呈管状,引线穿心而过并胶合。常见磁珠的外形尺寸有2.5*3mm,2.5*8mm,3*5mm等多种规格。也有表面贴装的形式,但开关电源电路中很少用贴片磁珠,贴片磁珠广泛应用于:PDA、ISDN、ADSL、MP3、CD、DVD、手机、电脑、电视机、数码相机、摄像头、 收录机、对讲机、EL 背光驱动、遥控玩具、传真机、激光打印机及电子钟表等通讯和消费类电子领域。贴片磁珠是由铁氧体材料和导体线圈组成的叠层型独石结构。由于是在高温下烧结而成,因而致密性好、可靠性高。两端的电极由银/镍/焊锡三层构成,可满足再流焊和波峰焊的要求。

开关电源适配器中使用的磁珠,电感量一般为几至十几微亨。磁珠的直流电阻非常小,一般是0.005~0.01欧姆。通常噪声滤波器只能吸收已发生了的噪声,属于被动抑制型;磁珠的作用则不同,它能抑制尖峰电流的产生,因此属于主动抑制型,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磁珠除广泛用于高频开关电源外,还应用于其他电子电器、电子测量仪器,以及各种对噪声要求非常严格的电路中。磁珠是EMC设计中常使用的元件,在EMC对策中占重要位置。

网友A:
哪可能用到几微亨那么大的电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