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写入EEPROM

楼主(2017-09-27):
一个数组uchar buf[100],想把里面100个字节依次写入EEPROM,应该怎么实现?如果一次写一个字节,每次都要将地址写入吗,可不可以实现地址的自动偏移?

网友A:
这个要看EEPROM的手册,有的EEPROM支持连续写的功能,有的不可以哦,你用的EEPROM型号是多少?

网友B:
这个需要进行地址的偏移处理的

网友C:
EEPROM一般支持页写的,写一次地址就可以写一页,速度更快。

网友D: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E:
这个只能是地址自++才行。

网友F:
楼主在写入地址的时候,地址++。

网友G:
iic写入的地址+1偏移。

网友:
EEPROM有偏移的方式。

网友H:
对EEPROM进行页写操作

网友I:
正常的EEPROM驱动

网友J:
这个不是很容易吗?每次写完地址加一。

网友K:
连续写入数据是需要有时间间隔的。

网友L:
每次都需要写入保存到数据地址。

网友E:
定位之后,存储地址定位。

网友F:
数据地址偏移是需要自己写入的。

网友G:
自动偏移,这个只能是地址偏移。

网友:
可以连续写入多个字节。

网友H:
这个网上有代码可以参考。

网友I:
地址没有自动偏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