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AOOD4184 N-mos管波形疑问

楼主(2017-09-27):
这个是我测试的电路,mos管漏极接负载,源极接地,栅极接信号端。示波器表笔在负载两端测试。

1.这个是mos管无输入电源(即不接12V和地线),栅极悬空(按道理来说会被10K电阻下拉到地,不过没接地线),然后测试负载两端会有矩形波,mos管没有导通为什么会有矩形波呢?

2.mos管漏源级加上12V电源,栅极会被10K电阻下拉到地,测试输出端仍是矩形波,较图一上升一个位置。为什么会有矩形波呢?

3.mos管漏源级加上12V电源,给栅极持续给低电平,会得到如图所示的方波。负载LED没有亮,可为什么波形是这样的一个矩形波呢,不应该一直是稳定的低电平吗?

网友A:
一直没看明白你说的输出端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看明白你说的输出端在哪

输出端就是在12V电源左边,mos管漏极哪里的input+ 和input-, 我打错英文了抱歉。。

网友A:
电路有点问题吧,导通后,12V和地不知短路了吗,负载在哪

网友B:
栅极悬空????

网友C:
1. 看不懂你的原理图
2. 听不懂你的描述
3. 看不清你的波形图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有点问题吧,导通后,12V和地不知短路了吗,负载在哪

你好,我重新描述了一下问题,请您再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
你可以分析下,先栅极加5V,导通后,12V经过LED降压,加在MOS管上电压高与5V,MOS管又截止,这样形成一个循环,就是出现方波的原因!
至于1 2 种情况,应该差不多,你可以在LED和MOS之间加个电阻试试!

楼主:
一开始不接稳压电源输出12V给mos管,栅极应该是悬空或者说是被10K电阻下拉到源极的吧。可是用示波器测负载两端显示会有图二那样子的矩形波,是mos管本身的振荡么,还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看不懂你的原理图
2. 听不懂你的描述
3. 看不清你的波形图

抱歉,新手提问不严谨,我已经重修修改了我的描述,请您给点指导。还有波形图的形状是准确的,您还是要看别的参数?

网友D:
围观下~~~

扫头像关注  微信公众号:  电子干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分析下,先栅极加5V,导通后,12V经过LED降压,加在MOS管上电压高与5V,MOS管又截止,这样形成一个循 ...

嗯嗯,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当栅极给低电平的时候,为什么MOS管负载两端的波形是图4那样子的?

网友A:
你是栅极给低电平 还是+5V给低 在查下手册看看

网友B:
nMOS 接反了吧,你把mos的寄生二极管画上

网友E:
电路图和你说的“这个是我测试的电路,mos管漏极接负载,源极接地,栅极接信号端。示波器表笔在负载两端测试。”不一样。你的电路图是漏极接地。
根据你的电路图,mos管由于内部寄生二极管一直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F:
看波形周期是20ms,50Hz工频干扰信号,不能将探头接地夹在D1负极,因为示波器探头是接大地的,你可以使用差分探头或者断开示波器电源接大地脚(最好是变压器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栅极给低电平 还是+5V给低 在查下手册看看

MOS管的栅极,就是我原理图哪里标的+5V信号端。给+5V MOS管导通,给0V MOS管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OS 接反了吧,你把mos的寄生二极管画上

你好,已画上,麻烦您再看看~ 主要是问题三还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图和你说的“这个是我测试的电路,mos管漏极接负载,源极接地,栅极接信号端。示波器表笔在负载两端测 ...

你好,我查阅了MOS管的datasheet,我应该是源极接地没有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波形周期是20ms,50Hz工频干扰信号,不能将探头接地夹在D1负极,因为示波器探头是接大地的,你可以使用差 ...

嗯,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觉得我的测试点是有问题的。可是怎么会有如此有规律的50HZ矩形波干扰信号呢?表示这边暂时没有差分探头。请问断开示波器电源接大地脚是什么意思,具体怎么做?

网友G:
示波器表笔不能这样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已画上,麻烦您再看看~ 主要是问题三还不是很清楚

你为什么就不检查一下你画的对不对?
另外示波器要和待测电路的供电电压最好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G:
示波器表笔不能这样接。。

额,其实这两天以来,我也发现我这个测试点是有问题的。应该接MOS管漏极对地来测波形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为什么就不检查一下你画的对不对?
另外示波器要和待测电路的供电电压最好隔离。
...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示波器测试点是有问题的呀   可是我不知道这个错误的测试点,在MOS管关闭的情况下为什么负载两端会有50HZ振荡的出现。我的稳压电源和示波器用同一个排插,我的示波器插头的地端是断了的只有零火线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波形周期是20ms,50Hz工频干扰信号,不能将探头接地夹在D1负极,因为示波器探头是接大地的,你可以使用差 ...

你好~上线了麻烦回复一下我的问题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示波器测试点是有问题的呀   可是我不知道这个错误的测试点,在MOS管关闭的情 ...

晕死,图错了兄弟

估计你实际也是安装错误了

直接忽视,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死,图错了兄弟

估计你实际也是安装错误了

图那个地方有问题?求指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那个地方有问题?求指正

寄生二极管是那样的嘛。。。

想好了再回复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上线了麻烦回复一下我的问题呗~

你原电路LED少了个限流电阻。看仿真图,输入3V时,LED是导通的。

网友F:
如果在输入端 IN 换成方波驱动,想用示波器观察LED负极波形,则你要将探头接地夹在GND,探针点你想看的地方。探头接地夹不能夹在除GND的其他任何地方,一定要夹请使用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或者断开示波器电源三脚插头的地脚,这样有安全隐患不是什么好方法,所以不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寄生二极管是那样的嘛。。。

想好了再回复

应该是那样子的,我看了芯片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原电路LED少了个限流电阻。看仿真图,输入3V时,LED是导通的。

我买的是那种12V的LED灯条,这样子的话无需限流电阻可否?MOS管给3V的时候,灯条是亮的;当MOS管给0V的时候,会出现最后一张图的矩形波,而不是平稳的低电平,请问你知道原因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在输入端 IN 换成方波驱动,想用示波器观察LED负极波形,则你要将探头接地夹在GND,探针点你想看的地方 ...

你好,其实我也发现了我的测试点是有问题的。现在我的测试条件如你所说,给示波器供电的电源三脚插头的地脚是断开的(硬件被前人剪断),当我给栅极低电平的时候,MOS管不导通,LED两端出现了帖子最后一图的矩形波,可否帮忙分析下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寄生二极管是那样的嘛。。。

想好了再回复

你好,我是新人,电路设计上还有很多不懂得地方,不好意思。请问我的测试电路图,是哪里有问题呢,请指正。

楼主:
    我在百度文库上查找资料时看到的解答,和之前 @ridgepole 兄的回答十分接近了,之前是我领悟不到这个意思。发上来给大家也看看,讨论讨论。

网友H(2017-11-24):
首先,你的线路图错误,MOS不对,LED要加限流电阻。
二、按你测量位置,示波器探头要用差分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