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请问锂电电路有没有4v的稳压ic?

楼主(2017-09-27):
稳定输出4v就行。

网友A:
找ADJ版自己搭

网友B:
几节锂电池?
1节的话,你要用升降压电路。
2节或以上的话,用外接反馈电阻的LDO即可。

网友A:
其实我觉得应该直接电池供电最好。
完全不能理解用锂电池供电还要稳压到4.0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觉得应该直接电池供电最好。
完全不能理解用锂电池供电还要稳压到4.0V。。。。。。 ...

还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下面的应用场景:
系统有GSM发射,这玩意启动瞬间拉大电流,容易将单节锂电电压拉的比较低,为了稳定系统供电并直接给GSM模块供电,就需要一个稳压。
还有一种,在POS机上有这个需要,POS在启动打印机预热瞬间,电流很大,也会将电池电压拉低,导致用LDO或者DC-DC降压给主控或者其他单元的供电不稳定,也需要一个电路对锂电电压进行稳压,不过是稳定到4V还是什么电压没要求。

网友C:
有一种器件请楼主评估下,带BYPASS通路的升压DC-DC,比如输出电压3.85V,在锂电池电压低于3.85V下,启动升压稳定到3.85V,在锂电池电压高于3.85V下,输出电压基本等于输入电压,也就是将锂电池输出的电压稳定在了3.85V~4.2V。参考SGM41280\TPS6128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下面的应用场景:
系统有GSM发射,这玩意启动瞬间拉大电流,容易将单节锂电电压拉的 ...

电池对外大电流供电的话,电压肯定下降,恐怕稳压管也稳不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池对外大电流供电的话,电压肯定下降,恐怕稳压管也稳不助

是的,所以才用一个升压DC-DC,从而可以保证输出是稳定的

网友E:
FST1822,电池电压直接输入,5V输出。
飞利浦电动牙刷锂电池用的升压电路,外部电路比较简单,芯片有点难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器件请楼主评估下,带BYPASS通路的升压DC-DC,比如输出电压3.85V,在锂电池电压低于3.85V下,启动升 ...

这种芯片是啥结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芯片是啥结构啊,

本身就是一个升压DC-DC,比较器判断输入电压高过输出电压了就关闭升压,打开MOS直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的,所以才用一个升压DC-DC,从而可以保证输出是稳定的

不是升压就行的,重点是驱动能力达到。升压后,GSM模块需要1A,你电池的最大瞬间电流可能要到1.5A了

网友C:
那当然了,如果电芯都不能支持足够的放电电流,用什么都没用呀!
升压DC-DC按照90%效率计算,4V输出1A下,锂电池以放电到3.3V算,电池至少要能输出1.3A才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