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245能不能当存储器用?

楼主(2017-09-27):
STC12系列的单片机,有一个int变量,想要在看门狗重启时能保存,可不可以把变量输出到两片74hc245,重启后再读取?

网友A:
算清楚控制脚时序关系,把245对端并接电容**电平,不过好像有些太折腾了哦,

为什么不放片24Cxx或者用片内FLASH呢?

网友B:
脑洞挺大的,无论从成本电路面积容量可靠性来说都抵不过一片24C02

网友C:
373可以,245不行。
芯片内部的RAM也是复位能保持的啊。

网友D:
245不带锁存,不能保持,可以使用373或者573

网友E:
为什么要这样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清楚控制脚时序关系,把245对端并接电容**电平,不过好像有些太折腾了哦,

为什么不放片24Cxx或者用片 ...

这个变量是外部光栅尺输入计数的,重启时不能丢失。

本来应该用S-RAM 的HM6116  ,但没用过S-ARM

网友F:
可以啊,用锁存来存数据可以的、学习了。

网友G:
245是同相缓冲器,没有存储功能,所以不行的

网友H:
直接存储在mcu的flash里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存储在mcu的flash里不就好了

外部计数输入,怕突然来个看门狗复位,直接放EEPROM的话十万次寿命也就几天的事

常规做法是用HM6116,但找不到HM6116的中文资料

现在的思路是输出到hc573,如果看门狗复位,就用245读回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外部计数输入,怕突然来个看门狗复位,直接放EEPROM的话十万次寿命也就几天的事

常规做法是用HM6116,但 ...

你也可以考虑用fram,寿命够你用的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外部计数输入,怕突然来个看门狗复位,直接放EEPROM的话十万次寿命也就几天的事

常规做法是用HM6116,但 ...

EEPROM,你存的数据量小, 可以利用每页分摊擦写。 10万次一片。只存8个字节的话,你摊成256页,24C02都够你用256*10万次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EEPROM,你存的数据量小, 可以利用每页分摊擦写。 10万次一片。只存8个字节的话,你摊成256页,24C02都 ...

这是一个不错的思路,未试验过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是一个不错的思路,未试验过不知是否可行

觉得不够,用SPI Flash,同样的成本下。1MByte。次数够你用个十几年了

网友K:
看门狗重启的时候,你的芯片IO状态全部复位了,还怎么保存你之前的状态啊?

网友L:
脑洞大开.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