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造工艺] PCB,SMT技术支持

楼主(2017-09-27):
本人是PCB CAM工程师一枚,对PCB最新技术,工艺有一定了解,可以通过此论坛帮助大家解决一些PCB,SMT设计和生产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PCB图对应生产上的问题。
例如,PCB拼版,半孔板设计,阻抗参数,特种PCB材料等。

网友A:
楼主,你好,现刚好有个阻抗的问题请教下,一般FR-4材质在计算阻抗时,介质参数,芯板厚度是怎样的,以一般工艺为例表层1OZ铜厚,内层0.5OZ铜厚之类的,在用Polar计算时该怎么设置参数,之前一直以为阻抗是PCB生产厂商根据要求控制的,但现在想想如果走线没有规范的话,厂商做阻抗时是否很困难,所以设计时就需要规范走线,另外走线的焊线端即焊盘会比较大,这部分的焊盘大小,间距个人觉得也需要另外计算,也是按差分对走线的参数去计算嘛

楼主:
除了介质厚度,铜厚,线宽线距,参数全部按照软件默认即可。
阻抗线连接焊盘那一小段可以忽略不计,不需要另外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现刚好有个阻抗的问题请教下,一般FR-4材质在计算阻抗时,介质参数,芯板厚度是怎样的,以一般 ...

除了介质厚度,铜厚,线宽线距,参数全部按照软件默认即可。
最好是提前规范好走线。
阻抗线连接焊盘那一小段可以忽略不计,不需要另外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