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分析

楼主(2017-09-27):
当VCC=36v,R1=10K,R2是个电热丝,请问当R2断开和未断开时,光耦tlp521的状态???????????

网友A:
没有变化啊
谁设计的?

网友B:
楼主大概在和什么人较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大概在和什么人较劲。

没,感觉电路有问题,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图中,我感觉是光耦的状态只有一个,所以问下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感觉电路有问题,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图中,我感觉是光耦的状态只有一个,所以问下大家 ...

理论上,肯定没关系,
现实中,考虑到电热丝,功耗太大,可能会影响电源,然后影响光耦。

网友C:
考虑到实际电源内阻,接上电热丝R2后,电源内阻会分掉一部分电压,电热丝两端电压会减少,结果光耦输出电流也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到实际电源内阻,接上电热丝R2后,电源内阻会分掉一部分电压,电热丝两端电压会减少,结果光耦输出电流 ...

我自己也仿真,输出端是看电压有没有输出,4脚接3.3电压,结果无论怎样都是导通的,3脚也是3.3v

但这和想要的结果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自己也仿真,输出端是看电压有没有输出,4脚接3.3电压,结果无论怎样都是导通的,3脚也是3.3v

但这和 ...

那是自然,结果无论怎样都是导通的。只是导通程度的变化。要想得到高低逻辑电平的差异,电路还得重新搞。

网友D:
好像不能发帖似的。
水贴一片片的,正规发帖发不出去。
你想检测负载电流吗?这个电路是检测电压有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不能发帖似的。
水贴一片片的,正规发帖发不出去。
你想检测负载电流吗?这个电路是检测电压有无呀。 ...

我就想知道光耦导通还是不到通,当R2断开和不断开的时候

网友E:
你好像在问隔壁老王拧开水龙头你家水表走不走。。。。。。

网友F:
不知道要实现什么功能~~~

当R2足够小,趋于0时,咔擦,R1和二极管短路,光耦不导通~~~~

扫头像关注  微信公众号:  电子干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像在问隔壁老王拧开水龙头你家水表走不走。。。。。。

懂了

网友G:
设计这个电路的人,估计就是想做一个负载检测电路,R2电热丝接通了电压应该会下降,光偶的两端的电压也会迅速下降,光偶会处在非导通状态。。。

网友H:
这么理解,灯丝断开,又没有R2,VCC没有负载会虚高,影响电路.

网友I:
把光耦的输出接成跨阻的形式,处理得好,很容以测量到这个电流差,并转换成数字量输出

网友J:
36V电源,内阻6欧,这个电源也有够差的了。
一般来说,我们的电源,在空载和接上满负荷负载时,电压变化率不能超过5%。

网友K:
我怀疑楼主没描述清楚别人的电路,别人的电路可能是电热丝存在时,R2两端电压低,当R2不存在时,电压达到光耦的导通条件。

所以重点是要知道VCC的前级电路,以及R2的具体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