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M0518串口3和串口5配置不好呢

楼主(2017-09-27):
   如图  串口3和串口5总是不能配置,是不是因为是GPA的原因 大神解答一下 谢谢了C:\Users\insist\Desktop       其他的串口就能配置 为什么???

楼主:
其它的串口代码都一样的   但是就是串口3和串口5无法配置,在调试助手里也不能像其它的串口一样箭头变成一个进一个出

网友A:
阅读库函数的说明,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阅读库函数的说明,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地方。

库函数没有写到串口3  只写了串口1   然后我照着做的 其它的都能用 就串口3和5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库函数没有写到串口3  只写了串口1   然后我照着做的 其它的都能用 就串口3和5不能用 ...

是不是没有那么多串口啊。

网友A:
我一般就用0和1,没搞过需要那么多串口的项目。

网友A:
六组UART,好多,这个芯片串口这么多,,,应该每个都搞个例子参考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组UART,好多,这个芯片串口这么多,,,应该每个都搞个例子参考才好。。 ...

项目需要啊  6个串口  4个可以配置 3和5就是GPA上面的  总是不行 也不知道为什么 都是差不多的代码 就这2个不行

网友B:
你还要考虑库函数有没有错误的地方。有时候搞不好,可能是库函数本身有错误地方,毕竟都是人写的。

网友C:
有可能其他的不是双向操作吧。

网友D:
等我找个板子也试试看。

网友E:
应该是没有配置对,或者配置地方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F:
(0, 1,0,1) = 选用为UART5_TXD功能
(0, 1,0,1) = 选用为UART5_RXD功能
(0, 1,1) = 选用为UART3_TXD功能
(0, 1,1) = 选用为UART3_RXD功能
这两个串口的IO复用设置需要更多的寄存器。

网友F:
我也用过这个芯片的6个串口,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G:
可以用的  用配置工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