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网线做RS422通讯线的问题

楼主(2017-09-27):
(无正文)

网友A:
RS422通讯, 应该使用2组双绞线, 分别接 A,B 和 X,Y, 否则抗干扰都不好

网友B:
422要求用两组双绞线,线缆按以太网序压制,也可以直接用成品线。1-2、3-6、4-5、7-8各为一组,用其中任意两组即可,XY一组,AB一组。

网友C:
TX+和TX- 一对双绞线
RX+和 RX- 一对双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