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谁在新塘的972上使用RGB888的显示屏

楼主(2017-09-27):
现在内核里面支持RGB888,但是显示屏的为啥还会失色,并且不能运行QT

网友A:
内核支持,看来就是支持了,估计没有调试好。

网友A:
论坛搜了一下,用这个屏的还真不多,可以咨询屏幕的厂家看看。

网友B:
这个屏都没怎么见过。

网友B:
http://www.nuvoton-mcu.com/forum.php
你去这问问吧。。

网友C:
这个系列的你在其他论坛也很难问到,去新唐的那个牛堂,问问看。

楼主:
GT9157
HotKnot  系列:5  寸单层多点
我现在使用的是这种类型显示屏,这个是显示屏支持的是RGB888

网友B:
查了一下
后面的每个8是独立的,因为在计算机中存储RGB图像的都是unit8型,也就是2的8次方,每个R G B都有2的8次方个种类即256,所以用RGB能表达的就是256×256×256种颜色,也就是3个8的含义
不知道这个屏幕用的什么接口,是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D(2017-11-21):
RGB888肯定是支持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引脚分配。972的引脚复用蛮严重的
话又说回来,一般人的眼睛很难分辨的出RGB888和RGB565,先不说占用引脚的多寡,RGB888和RGB565占用的内存带宽可是差50%啊,推荐使用RGB565模式,即便是RGB888的屏也可以用高位对齐的方式用RGB565模式来驱动。

另,推荐一个972的QQ群:346072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