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uc3844s 电路问题,炸器件

楼主(2017-09-27):
一上空载。芯片,MOS管,R1,R4,R8都炸了,求解怎么回事,做了很多电源模块,偶尔有几个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部分没问题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A:
R8,100k?
R1,10k这些电阻都能炸掉难道你的电压是10万伏?

楼主:
R8是4.7欧,R1是10K,开始不知道怎么传截图就放了一个网上的

网友B:
就这点图,神仙掐指一算也算不出来。。。
“很多电源模块,偶尔有这样的情况”这句话我实在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A:
你贴别人的图能解决你的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贴别人的图能解决你的问题么?

现在图好了,你看下,我看以前这个问题你帮别人解答过,不过看回帖那个好像也没确定什么问题

网友C:
我以前也炸过几次   一般都是变压器出的问题    检查下变压器质量,是否虚焊。

网友D:
限流测试一下。

网友E(2017-11-29):
是什么时候炸的?上电就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