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是什么

楼主(2017-09-27):
地线到底是什么,是大地还是机壳

网友A:
地线是作为电路电位基准点的等电位体。

网友A:
实际地线上的电位并不是恒定的。

网友A:
用仪表测量一下地线上各点之间的电位,会发现地线上各点的电位可能相差很大。

网友B:
一般是需要跟大地连接的

网友C:
好理解的,就是一个参考平衡点的

网友D:
楼上说的是,就是一个共同参考点的

网友E:
这个问题的也不难的,不就是找一个共同的参考基点的么

网友F:
这个平衡点可能是不平的

网友G:
楼上几位说的都是,主要是做基准参考点的

网友H:
这个就是一个原点参考点的

网友I:
这个没啥难度理解的哈

网友D:
这个问题的没啥难理解的,就是一个参考点的

网友J:
地线的概念还是蛮重要的

网友K:
这样的问题还需要多讨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