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用TL431做一个输入-12V,输出-5V的小功率负压基准电路?

楼主(2017-09-27):
各位高手,小弟请教如题的问题,不知TL431是否可以做一个输入-12V,输出-5V的基准电路。搜索了很多关于TL431输出负压的**和帖子。也是炒得热火朝天,有的说行有的说不行,有的说正压电路直接都反向即可,有的说没这么简单,不知谁有验证过的TL431负压电路,电路越简单越好,本身就是做一个基准,没有功率要求。还请资历深的大仙们不吝赐教啊。谢谢

网友A:
首先看能不能做输入12V输出7V,431在高端的基准, -- 实际上就是把普通的431稳压电路,12V进5V出,参数不变,将上端的电阻,移到下端去就可以。然后你将+12V当0V看,将0V当-12V看,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5V 基准了

网友B:
完全可以,没有问题。

网友C:
和用+12V搞+5V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能不能做输入12V输出7V,431在高端的基准, -- 实际上就是把普通的431稳压电路,12V进5V出,参数不变 ...

是把TL431上下反向,R1和R2更换位置,V+的地方输入-12V,Vout就可以输出-5V了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没有问题。

具体给说下怎么弄吧?是直接都反向就行吗?方便给个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用+12V搞+5V一样的。。。。

如果换成负电压,之前接在电压输出位置的限流电阻,需要换位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把TL431上下反向,R1和R2更换位置,V+的地方输入-12V,Vout就可以输出-5V了是吗? ...

R1 R2不要动。
那个没有名字的电阻换到-12V那头。
R1那头接GND,R2那头成为VOUT

网友C:
也不要什么反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 R2不要动。
那个没有名字的电阻换到-12V那头。
R1那头接GND,R2那头成为VOUT ...

是这样吗?这样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给说下怎么弄吧?是直接都反向就行吗?方便给个图吗

只要把限流电阻R改到输入电源负端即可,如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吗?这样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把限流电阻R改到输入电源负端即可,如图。

恩,谢谢,我试试,另外问下,你的这个datasheet是那个品牌版本的?

楼主:
好的,我搭电路试验一下,谢谢

网友D:
肯定能做一个输入-12V,输出-5V的基准电路。参见下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肯定能做一个输入-12V,输出-5V的基准电路。参见下图:

431基准要那么奇怪的电阻做什么。
用两个1k 1%就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31基准要那么奇怪的电阻做什么。
用两个1k 1%就够了。

你说的是实际电路设计,那是对的。

我是为了强调计算公式:R1= R2 * (Vout / 2.49 -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我试试,另外问下,你的这个datasheet是那个品牌版本的?

是德州仪器的。
不过,这与公司品牌无关。

网友E:
绝对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