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应用] labview控制可编程直流电源的程序

楼主(2017-09-27):
求程序,labview控制可编程直流电源,谢谢

楼主:
下面的缺少的两个程序,谁能提供下给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A:
你这种都是直接发送指令来操作的。

网友A:
还有就是你得知道你用的可编程直流电源的型号,指令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都是直接发送指令来操作的。

这是不是和硬件有关系?一定要发送指令,能给个这样的控制和吃采集的程序吗,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不是和硬件有关系?一定要发送指令,能给个这样的控制和吃采集的程序吗,学习学习,谢谢! ...

都说了和硬件有关系,每个厂家的电源指令稍微有一些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和硬件有关系,每个厂家的电源指令稍微有一些不同。

这不影响,只是不能运行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不影响,只是不能运行而已

你要是纯粹为了学习,建议将这部分跳过去,如果是工作需要,可以先看看电源资料,里面会有指令描述。接口方式有串口、USB,或者是GPIB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纯粹为了学习,建议将这部分跳过去,如果是工作需要,可以先看看电源资料,里面会有指令描述。接口 ...

好的,谢谢